新手求问无刷云台电机的驱动

楼主(2014-12-26):
云台的无刷电机是不是必须用驱动板啊,电机是三相驱动的还是像舵机一样接PWM信号就可以了啊?飞控是NAZA的,有云台输出,可以直接接无刷云台的电机么?

网友A:
无刷电机是三相交流电
pwm有两根是直流供电 另一个是脉冲信号
显然不可以
飞控增稳是留给舵机云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是三相交流电
pwm有两根是直流供电 另一个是脉冲信号
显然不可以

这样,谢谢啦,舵机云台是不是效果很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