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直机请教

楼主(2014-12-26):
应该是遥控或者接收机坏了 想直接接天九 但不知道怎么接线  请教各位了  如图

楼主:
朋友仓库里逃出来的

网友A:
玩具级修它没意义

网友B:
修不好只能丢了,改完全没意义,不仅要换控还要有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不好只能丢了,改完全没意义,不仅要换控还要有电调。

这个有刷也要电调?我想弄好了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级修它没意义

想弄好了练手  控我有多的 知道怎么接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刷也要电调?我想弄好了练手

没电调怎么行,玩具接收机是接收电调一体的

网友:
共轴双桨不带舵机的,*宝上几十块钱一架,不如扔了买新的。再说共轴双桨不带舵机的直升机操控很简单,没什么练头,要练手就要买带舵机的直升机练手。

网友:
维修没有意义,要买3个有刷电调才能用,两个大桨和尾桨各要一个电调,比重新买一架还贵。

网友:
玩具机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