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铜箔屏蔽,效果没那么夸张

楼主(2014-12-26):
新版精灵2,一直搜星都很慢,同群的模友的精灵1几十秒绿灯定位成功,我的精灵2十几分钟都搜不到星,指南针校准每次都做,也是一样,看到论坛说做屏蔽会改善,然后买了50mm的铜箔两米。开始动工,因为怕铜箔太粘,特意用美纹纸打底,以后要拆的时候容易,做完铜箔之后先用通明胶做绝缘,想了想,怕高温会燃烧,然后再用金手指做一次,连线都用铜箔做屏蔽了。

今天试了一下效果,效果暂时不明显,6~8颗星。没论坛说的十几颗星。。。

网友A:
加重了多少克?我的精灵2还可以啊搜星也就十几秒的事~一般飞起来星就多了~~10+是至少的~~地面一般7颗能定位返航点了我就起飞~~反正起来以后星数立马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重了多少克?我的精灵2还可以啊搜星也就十几秒的事~一般飞起来星就多了~~10+是至少的~~地面一般7颗能定位 ...

没称重,应该没多少

网友B:
看到你,我笑了,我的v+没改过,最多一次是17颗,万里无云,远离城市

网友:
用锡纸把GPS包在上壳里面了?

网友C:
十几分钟都搜不到星。查找精灵2本来的毛病吧,要不环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我笑了,我的v+没改过,最多一次是17颗,万里无云,远离城市

旁边的v+也一会就能搜到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分钟都搜不到星。查找精灵2本来的毛病吧,要不环境有问题。

环境没问题,这个原因估计很难找,dji也应该会说是环境问题

网友:
你包太厚了…吧

网友:
本来包个锡箔也没多大效果,心理因素更多

网友:
完全没必要

网友:
十几分钟都搜不到星肯定是有问题。你可以试试把上盖子打开,把GPS拿出来,桨卸下看看能不能马上搜到星。飞机也不可以放在金属物体上搜星,比如车顶上。精灵2GPS它已经做了屏蔽,应该可以的,没有必要自己再做了。除非在某些地方飞反而需要将GPS全屏蔽。

网友:
铜箔不接地等于大范围吸引干扰源

网友D:
屏蔽不接地相当于没有。。。

网友:
还是没怎么看懂啊,GPS接收被屏蔽了之后,卫星的微波信号是怎么传入的呢?

网友:
看看环境,要是有高楼的遮挡,GPS信号是很微弱的,这种二十分钟才定位的,固件的问题比较大,有其他设备可以把GPS接收天线换一下测试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我笑了,我的v+没改过,最多一次是17颗,万里无云,远离城市

全球一共24颗卫星,分布在6个轨道面,基本是均布,理论上最多也就12颗吧,你这17颗真是太牛逼了。没想到dji的gps接收这么好。

网友:
真的有十七颗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球一共24颗卫星,分布在6个轨道面,基本是均布,理论上最多也就12颗吧,你这17颗真是太牛逼了。没想 ...

17颗星只有一次,15颗星N次,你自己脖子短,见识浅,就不要出来丢人问这种问题么

网友:
这能行吗?
GPS怎么搜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的v+也一会就能搜到星

你看一下你的图传是不是离GPS太近了~~~那个东西干扰很厉害

网友:
這個並不是為了增強gps收訊強度用的!
個人猜想目的為了防止內部電路板干擾gps訊號,造成的異常訊號中斷的對策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蔽不接地相当于没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