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請問 恆龍車長 您的戰車是否都跑不直

楼主(2014-12-26):
我2台恆龍 戰車都跑不直 請問該如何修正呢

网友A:
操作时摇杆稍微打左,或者打右。出现跑不直的原因蛮多的,就算查出来也不一定好改。

楼主:
只是這是通病嗎

楼主:
那田宮的也會有嗎。是沒有很歪。會些微跑偏 。微調搖控器也沒用

网友B:
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把负重轮改了好些了

楼主:
履帶一邊縮短有用嗎

网友C:
呵呵…这算是坦克的“正常”毛病,两颗电机不同转速所致。

楼主:
喔喔 所以無法修好

网友D:
頑疾而已,有多重原因。例如左右兩組路輪磨檫阻力,電路板的左右電流輸出不同及波箱的各種差異。
但這個看似无解的問題在換雙流波箱后有极大改善。
敢問LZ可否去過湖口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