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有点晕~

楼主(2014-12-26):
三个斜盘舵机怎样接接收机(分别接几通达),控是华科尔7的,接收机是RX601

网友A:
别急,慢慢来~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
回完这几句我就上士了,LZ荣幸之至啊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斜盘类型的
但是1肯定是接横滚,2肯定接俯仰,6肯定接螺距
看看你的斜盘类型说明,那个写着1,2,6,对应接好就可以了,
检测斜盘是否可以正常运动,正常的话说明混控正常,不正常的话调整舵机反向,以及混控量的反正,就可以了,检测斜盘运动,务必断开电机线,螺距变化才会方便被观察。

网友C:
陀螺仪你没有说是什么样的 别人怎么给你说接线

楼主:
谢谢 大爱     控设置很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你没有说是什么样的 别人怎么给你说接线

K8 无副翼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斜盘类型的
但是1肯定是接横滚,2肯定接俯仰,6肯定接螺距
看看你的斜盘类型说明,那个写着1 ...

网友:
k8的话。。十字盘类型选普通,里面程序混控成ccpm斜盘,你就对应着把1-6插入k8的1-6,输出的4个分别接1-4是。。。我给你画一下,,4接锁尾没啥说的

就是不知道你那版的k8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的。呃,说好的1-4呢,怎么出来个6,6是螺距,貌似是接到3里面,太久不接,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