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摄像头拆机维修第2记

楼主(2014-12-26):
  前两天发了篇拆机维修的帖子,因为摄像头不对焦了,修好后装载小胖上面飞了一圈发现CMOS上有很多黑点点,于是,又请教本地模友的情况下,开始了第2记,本着修坏就坏的精神,开始修了,第一次清洁CMOS,有什么不对的请老鸟指教,准备工具:百分之95纯度的酒精,好的医用棉棒N支,镊子一把,胶枪一把,胶棒一支。
  开始作业

注意里面的各种小细线,我就把喇叭线和电源线弄断了,后来把电源线焊接好了,喇叭线没有弄,导致没有声音了。COMS清洗的时候,一定要阳光好,少蘸点酒精,一次檫,轻点檫,如果酒精不行,在换棉棒,一个棉棒不能重复使用。

清洗完毕后,安装摄像头时候一定要注意摄像头放置的位置,我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要看住后屏幕,找个10米左右的目标来定焦,完毕后,用胶把摄像头定好,不要打太多,能固定住就行。
最后安装完毕,拍个视频测试一下。

网友A:
糖水煮罐头不错

网友B:
哈哈顶一下哦 鹰眼我也有一个 也出过问题维修过

网友C:
怀旧打火鸡不错

网友D:
十子妻子不错。

楼主:
哈哈,北方天冷,上夜班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糖水煮罐头不错

梨水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顶一下哦 鹰眼我也有一个 也出过问题维修过

老鸟你好,你有说明书吗?可以给我传一张吗?或者告诉我鹰眼图传线的三根杜邦头的定义是什么?我的说明书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旧打火鸡不错

外场飞行时候,休息时吸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子妻子不错。

十字螺丝刀吧?头带磁铁,有一次五金店促销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鸟你好,你有说明书吗?可以给我传一张吗?或者告诉我鹰眼图传线的三根杜邦头的定义是什么?我的说明书 ...

这个得小心一点  有根线没用的  你一接这线鹰眼就会烧掉 一定要谨慎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鸟你好,你有说明书吗?可以给我传一张吗?或者告诉我鹰眼图传线的三根杜邦头的定义是什么?我的说明书 ...

啊 我的也没有说明书 不过那三根线 很简单 一根地线黑色 一根音频信号棕色 一根视频信号黄色

       一般 我只插 地线和视频 也就是 黑色和黄色

楼主:
单位宿舍的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