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一台650四轴,6S电池,大家给推荐一下用15寸桨的电机,谢谢!

楼主(2014-12-26):
大家好!现在手里有一台零度的E1100,6S电池四个,大飞机不常用,想把电池利用起来,装一台650,用1555的碳桨。这样可以和E1100相互备份,请大家给推荐一下用什么品牌型号的电机好!谢谢!

楼主:
用飞越 Tarot 650 Sport机架,朗宇 X4110S  KV400的电机,TM1555桨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飞越 Tarot 650 Sport机架,朗宇 X4110S  KV400的电机,TM1555桨如何?

别用狼于的,狼于的假货很多。

网友:
3508 380KV 的加上1447的奖就可以了吧

网友:
飞越650 机架   疯狂的3515    挂狗和狗云台   1555桨 6s 5100 可以飞20分钟   6s 10000 的可以35分钟

楼主:
谢谢大家!我刚才买了飓风的C4108  KV380的电机,不知有谁用过?店主向我推荐大疆的15寸固定碳桨。

楼主:
碳桨什么样的好吃不贵?

网友:
我用的3508  1555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飞越 Tarot 650 Sport机架,朗宇 X4110S  KV400的电机,TM1555桨如何?

不推荐,我有一台你这样的机器,和你的配置一样,但是现在机架抖动特别大,因为电机大,动力6S电池,动力很大,架子的强度不够,就像车一样,大马拉的个小车,你自己考虑一下。所以建议你换个管径在22的架子,而飞越只有16.所以不建议你这么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刚才买了飓风的C4108  KV380的电机,不知有谁用过?店主向我推荐大疆的15寸固定碳桨。

买对了,这电机不错,可选JF4108或4010,4010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