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元锂电包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4-12-26):
  我前天新买的三元锂电池电包,7S 35AH.买回来后住准备充电试一下.但是PL8显示如下图.我一开始以为充电器坏了.后来用6S动力电池试验,PL8可以正常充电。 后来认为电包问题。用万用表和电显查了下,每片电芯都有电压。后来用朋友的720I试冲,结果显示只检测到6片电芯。真心服了,我没招了,求模友支招,看看还能
  是其他问题么,急急。在线等。。。
            我PL8的充电模式已经改成XH模式 。

720I检测只有6片电芯

720I检测只有6片电芯

PL8报错故障显示

PL8报错故障显示

网友A:
充电模式改成李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模式改成李铁模式

我厘铁和LIPO都试过了,一样的故障码!!求教!

网友A:
就按照lipo模式冲吧  参数不要设错哦  是7S
要不就是电压太低了  有没有万用表?  看看总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照lipo模式冲吧  参数不要设错哦  是7S
要不就是电压太低了  有没有万用表?  看看总电压多少?

...

3V保护,总电压现在21左右,压差也不大

网友:
估计的单片电芯电压低了,充电器不认了。我说的是B6.....有时放电太过的时候,充电器就不认了,我只能用简易平衡充来充到3.5左右就可以用B6充了。 要不楼主用A9来试试~

网友B:
PL8都买了,还不搞个好电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3V保护,总电压现在21左右,压差也不大

不行就先用镍猛模式冲吧  电压差不多了  在换换试试  要不就是里面平衡头线序焊接错误   不然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8都买了,还不搞个好电源啊!

我有发电机,太重懒得拎,最近玩竞速滑翔机只用3Sd电池,弄个电包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先用镍猛模式冲吧  电压差不多了  在换换试试  要不就是里面平衡头线序焊接错误   不然不会这样的
...

我也一直怀疑是平衡头的问题,苦于不回甄别平衡头线序..苦恼

网友:
没两个相邻的线之间都是4V左右  要是有大的就错了  !!万用表

网友:
平衡头接错了呗,这类寨子货很正常。

另,这么沉重的东西还弄得那么边角锐利坚硬,生怕伤不到人的节奏啊这是。

网友:
拿电压表量平衡头正常吗

网友:
先检查平衡头是不是正常显示7S电压和每片的电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