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电池放电不充分问题,谢谢

楼主(2014-12-26):
新装的S900+A2,测试了几天发现没办法记录(或记录了软件不支持不能到处)航点动作的pos数据,无奈换成WKM。目前最大的问题,不管是A2还是WKM,16000 6S电池,6.3Kg,设置单片3.7报警,只能悬停十三四分钟。但用完的电池后充电的话只充6000到7000就满了,远没有放完电。同样的电池,在大四轴的WKM上面,4.8Kg,可以悬停30-40分钟,用完后充电可以充到14000;
开始以为天气气温低影响,实际测试低温确实有影响但是不至于这么厉害啊,加了保温棉包住电池没有任何改善。

网友A:
电池C数不够,重载内阻大,放不出电来

网友:
请问是什么电池

网友B:
电池型号是???
1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C数不够,重载内阻大,放不出电来

谢谢,想到可能是这个问题打算换两个8000电池并联试试

楼主:
ACE 16000 1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型号是???
15c?

ACE 16000 15C

网友C:
你确定大四轴也是设3.7报警?飞控报警还是BB响报警?正常情况下,飞控PMU校准完电压后设置3.7报警,大约只能消耗40-44%的电量,你可以试试设置到3.6报警,应该可以消耗70-75%电量

大四轴能飞到充回去14000,假设也是16000电池,容量已剩12.5%左右,算是深放电啦,做极限测试没有问题,经常这么玩风险还是很高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大四轴也是设3.7报警?飞控报警还是BB响报警?正常情况下,飞控PMU校准完电压后设置3.7报警,大约只 ...

是的,BB响,用的一个,大四轴是自己组装的选得T-Motor高效电机+T-Motor碳纤桨;S900用的套装里的电机+折叠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大四轴也是设3.7报警?飞控报警还是BB响报警?正常情况下,飞控PMU校准完电压后设置3.7报警,大约只 ...

都是悬停做极限测试的时候飞的,日常飞不敢那样做,都是极限测试昨晚后照着极限测试70%的时间飞,另加BB响报警,实际飞行的时候BB响没响过就落地了

网友C:
LED的BB响误差很大,仅做参考没有问题,不能做精准测量设备,另外你是用同一个吗?还是同一批?  BB响可以考虑用matek液晶那批,误差相对小一些,但是报警声分贝数比较小

题外话,多轴航测风险太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的BB响误差很大,仅做参考没有问题,不能做精准测量设备,另外你是用同一个吗?还是同一批?  BB响可以 ...

呵呵,谢谢,同一个BB响;目前定位小范围航测用多轴,应急用不受起降条件限制;固定翼对场地要求太高了很难找地方,再说小型固定翼感觉也挺危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同一个BB响;目前定位小范围航测用多轴,应急用不受起降条件限制;固定翼对场地要求太高了很 ...

碰到过同一个BB响用着用着老化的,误差会越来越大,几块钱的东东不必纠结,直接丢掉吧,哈哈哈

网友:
15c没有什么问题建议30c 电池建议2块并联  小于16000
品牌找国外的吧

网友:
二楼已终结~~

网友:
3.7太高了……3.6降落妥妥的……当然要看你飞的有多远多高……具体距离控制具体的时间

网友:
大容量电池必定C数低,这是技术问题,16000的电池真实C数真的能到15C就不错了,没准还是虚标的,电池不要图大,要综合考虑,飞大载重的还是要考虑25C以上的电池,并联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