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血拼!趁优惠,大量购入HCP100S配件!

楼主(2014-12-26):
              黑色大桨报废了,终于可以正常起飞了!!现更换成 绿桨 倍觉 清爽

     我是首批购100S 的 趁购配件有优惠,深知新手玩6轴的狗血,一口气购入大批配件,做好了。。。苦B的心里准备。

话说:配件已接近 购新机的价格了,是否再购一部新机更划算哩!!纠结呀!!(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斑竹留)

网友A:
炸机一般坏大小桨,横轴,尾管,脚架。尾管某宝搜螃蟹王国碳纤维方管,3mm 碳纤维方管长40 mm才6元一根能做2根尾管。

网友:
果真是血拼啊

网友:
好多血啊啊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一般坏大小桨,横轴,尾管,脚架。尾管某宝搜螃蟹王国碳纤维方管,3mm 碳纤维方管长40 mm才6元一根能做 ...

我刚去看了,确实有,不知质量如何,与原厂尾杆比那个好?你有用过吗?

楼主:
整机买,担心那天坏了部件,介时拆东J  补西J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心痛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去看了,确实有,不知质量如何,与原厂尾杆比那个好?你有用过吗?

我有2架 FBL100,原装尾管10元一根,太坑。我现在买2 MM 碳纤维方管2.6元一根能做3根,和原厂的没什么区别一样用。 另外用余下的碳纤维方管给脚架加固一下, 脚架耐炸些。

网友:
尾管可用新飞碳纤方管,外径3,内径2的那种。9.6元一米长,应该可以做五根以上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确是血拼啊,买很多后来炸了发现多数用不尘

网友:
没必要买那么多啊,很多用不上的

网友B:
好机加好控啊,不错!但配件感觉你买多了,100S这机比较容易损耗的主要是横轴、大桨、尾管这些,其他的不需要备那么多。。

网友C:
我新手啊!一直有个疑问,请问100s的旋翼上中间部位突出小鸡鸡是干嘛用的?难道是平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啊!一直有个疑问,请问100s的旋翼上中间部位突出小鸡鸡是干嘛用的?难道是平衡用的?

我也是新手,听闻是传说中的“奶头桨”,两“突点”就是平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加好控啊,不错!但配件感觉你买多了,100S这机比较容易损耗的主要是横轴、大桨、尾管这些,其 ...

也是呀!!!是心理因素,觉得85折不买何时买,其实若用不上,再优惠同等浪费。,以后还是三思而后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啊!一直有个疑问,请问100s的旋翼上中间部位突出小鸡鸡是干嘛用的?难道是平衡用的?

貌似是三轴性能不佳,锤子是补偿三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