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kt 飞翼,有些问题,

楼主(2014-12-26):
飞翼做好了想调试,这个舵机打舵,会有时吱吱响,不太正常吧,还有混控设置的问题,转向舵面方向不对,调遥控器的哪个设置,福斯九遥控,刷机了,我换舵机通道升降就不对了

网友A:
拉杆方向不对,要和副翼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方向不对,要和副翼垂直

你好怎么弄?不太明白

网友B:
设置下遥控器的正反设置,就可以了,不行的话一通道和二通道换一下再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遥控器的正反设置,就可以了,不行的话一通道和二通道换一下再重复

混控设置不用变了是吗,两个通道换一样的通道方向是吗

网友B:
是升降和副翼的通道正反都要试,不是设置成一样。比如,升降正,副翼正
升降正,副翼反,
升降反,副翼反,
升降反,副翼正。
这样不行就换两个舵机插在接收机上的通道在重复就可以了。

网友C:
舵机是数码的话有时会吱吱叫的,只要动作没有问题就行了。
FS9刷了机的固件自带的模板是不对的。通电了自己研究试一下就好了,这对你掌握ER9X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是数码的话有时会吱吱叫的,只要动作没有问题就行了。
FS9刷了机的固件自带的模板是不对的。通电了自 ...

我用的v开头的那个模板,加了个油门通道,就是升降舵机动作对,转向不对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升降和副翼的通道正反都要试,不是设置成一样。比如,升降正,副翼正
升降正,副翼反,
升降反,副翼反 ...

好的谢谢,回去照你说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弄?不太明白

淘宝上看看成品是怎么做的,找个群吧,闭门造车容易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看看成品是怎么做的,找个群吧,闭门造车容易走弯路

恩是照着网上视频做的,打印的图纸

网友:
支持一个。我也是刚做完两架 正在飞。建议舵量小点40%左右。重心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后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照着网上视频做的,打印的图纸

呵~~和我做的一样,我也是福斯9的控,设置混控,边调边试,简单~

楼主:
遥控调好了,准备试飞了

网友D:
  拉杆应该这样哈,三角翼混控1,2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杆应该这样哈,三角翼混控1,2通道

你的三角翼后缘是斜的。FT的是直边的。所以也是垂直的

网友E:
樓主在哪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在哪飛啊。。

河北唐山,鸡头已经撞扁了,也没飞起来,郁闷

网友F:
撞凹的头修整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在机头受撞位置贴个硬板,就不怕撞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河北唐山,鸡头已经撞扁了,也没飞起来,郁闷

哪的事啊,舵沒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的事啊,舵沒反吧

没有,感觉头太轻但是压不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感觉头太轻但是压不住

哦。我在開平這邊,你在哪飛啊

网友:
你可以吧两个多级在接收器上的位置调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G:
照ft教程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ft教程做的么

是的,看了好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我在開平這邊,你在哪飛啊

我在南刘屯这边,没有适合固定翼的飞场,最近一直在家附近飞穿越,你飞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南刘屯这边,没有适合固定翼的飞场,最近一直在家附近飞穿越,你飞什么?

競速機,涵道,現在想入四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南刘屯这边,没有适合固定翼的飞场,最近一直在家附近飞穿越,你飞什么?

加q吧,有時間一起飛7100827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q吧,有時間一起飛710082720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撞凹的头修整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在机头受撞位置贴个硬板,就不怕撞击了。

我往鸡头那个空间打了泡沫填充剂,干了挺结实了,都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q吧,有時間一起飛710082720

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