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6日QQ飞控四轴小飞!稳!!!!!!!

楼主(2014-12-26):
石家庄四轴交流群 96631831
两段视频是我用山狗,挂在衣服领子上拍摄的!

遥控器油门在中位就会滴滴响!澄星CX20的遥控器。不是低电压报警的,亲!

网友:
我也整了一个,正在装配中。

网友:
他们说新人爱写大字报,我就不信

网友A:
楼主我的和你的一样。只不过电机朗宇。电调xxd30A的。你电池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和你的一样。只不过电机朗宇。电调xxd30A的。你电池多大?

2700ma

网友:
QQ飞控能飞成这样不错了,我也用了QQ最近想换了,太难稳定,动不动就晃动2,3个机位,很难做到脱控。

网友B:
我刚装好一架 请教一下QQ感度调节是不是飞控上箭头指的方向为0度 右调大左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装好一架 请教一下QQ感度调节是不是飞控上箭头指的方向为0度 右调大左调小

是,向右拧大,向左拧小

网友:
石家庄哪里的?

网友:
多谢 再请教我的怎么一直向左偏

网友C:
请教楼主,我一加油就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我一加油就抬头

微调遥控。确保电机转向和螺旋桨没有装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微调遥控。确保电机转向和螺旋桨没有装反

是x4轴,1,2号电机顺时钟转,3,4号电机逆时钟转,用微调有点用,但好像差太远了,所以来问问你

网友:
飞控大家都说调到10点到十一点的位置,我的QQ有点犯贱,温柔的操作不一会就会抽风,慌的厉害就炸鸡,有一天我的脚架被炸断了,索性直接上来就猛++,本想炸坏了换新机器,结果稳的一塌糊涂,想怎么飞就怎么飞,问题是一温柔操作就会晃,然后自救无门炸鸡,感度调到任何位置都不行,真的服了Q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x4轴,1,2号电机顺时钟转,3,4号电机逆时钟转,用微调有点用,但好像差太远了,所以来问问你

飞控感度调大点.指向QQ字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