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吗?

楼主(2014-12-26):
原配的USB充电线上面有保护,充满后会自动保护,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保护,就可以充不带保护板的航模电池,不会充坏吗?

网友A:
Usb充电线?1s吗?

网友B: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保护电压不一样

网友:
验证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充电线?1s吗?

1S的,USB一般上限电压是5V,不加板的1S好像只能用4.2V上限的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USB一般上限是5V,他说他的带了USB带了保护板,可以充3.7V不带保护板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一般上限是5V,他说他的带了USB带了保护板,可以充3.7V不带保护板的电池

USb 充1S的电池 不管你带不带保护板都会充到4.2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