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侧板发展方向~

楼主(2014-12-26):
泰世开启~

网友:
哇,这样走线就方便多了

网友:
多轴已经开始应用了,但是不免开始担心强度问题.

网友A:
可是你又能把它怎么样呢 不给你大 陆供货

网友:
炸坏侧板得多花多钱?

网友:
全裸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又能把它怎么样呢 不给你大 陆供货

一个NX4空机卖的贵不说,TM2个月没货,真是心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NX4空机卖的贵不说,TM2个月没货,真是心寒了。

选机型 需谨慎 忽视配件悔无穷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
线是都不明走了,好看多了。但是要设置陀螺仪怎么办?

网友:
裸露的引脚容易引起短路

网友C:
意义不大,加几根线花不了几个钱,但是要做这侧板,估计要多花好多银子。你觉得合算吗?

网友:
感觉不实用,炸鸡就算侧板不坏,也怕把里面的线震断

网友:
未来应该是所有数据无线传输,要什么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义不大,加几根线花不了几个钱,但是要做这侧板,估计要多花好多银子。你觉得合算吗?

谁说了都不算,厂家利润增长点,弄个普通侧板停产~ 亚拓450L还不是加入了碳板塑胶结合方式,就是为了赚钱~

网友:
这玩意震两下就垮了,炸鸡成本怎么算。

网友D:
感觉真的加工起来,类似印刷线路板那样啊,在碳纤维板上面想办法敷一层导电线路,外面再涂抹一层防护层,弄几个触点或者接点来连接舵机插头~~
这样的弄看不出会有多松散啊,真的说会震松,那么陀螺仪,接收机还有舵机里那些线路板不是早就完了???况且减少反复绕来绕去的布线,减少可能的舵机线之间的摩擦,线和板之间的摩擦产生的问题,不是更好嘛?而且已经有四轴在板子上印刷简单的线路了,这样也可以减少机身的重量,把这些重量放在更好的地方,不是效果更好~~
而且说炸鸡烂侧板,就算不坏侧板会断线…这得多技术啊,给你块普通的PCB板,有本事能砸的板子还好,线路先各种断的也是少,更别提是敷在碳板上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真的加工起来,类似印刷线路板那样啊,在碳纤维板上面想办法敷一层导电线路,外面再涂抹一层防护层,弄 ...

碳纤板是不能走电路板的,因为碳纤板是导电的!只能用玻纤环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机型 需谨慎 忽视配件悔无穷

经典

网友:
这种X3侧板不如国外的骚红、骚橙、骚黄玻纤侧板来的有吸引力,要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正是大家需要的,赞

网友:
走线整理好点 也 很美观啊 使用 还稳定不易断线 ,     要是安装在侧板上我想做成 手机 排线 那种的 以后 更换 维修成本降低

网友:
这个很简单,俺们早都玩上不用一根线,全是遥感控制!

网友:
如果刚性和价钱与普通的无差那就可以接受~~~

反之破坏市场秩序~~~

网友:
泰士在大 陆问题太多了,供应大 陆的应该都是次品吧!不是次品那为什么屡次出现问题呢?出了问题还每次都不承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碳纤板是不能走电路板的,因为碳纤板是导电的!只能用玻纤环氧板

那局部地方弄一层绝缘层呢~~这应该不是很难的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局部地方弄一层绝缘层呢~~这应该不是很难的问题吧=.=

局部弄绝缘铜箔附着力不行,再说局部绝缘万一破了呢,那不就损失大了,所以,你可能不到碳板走电路板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局部弄绝缘铜箔附着力不行,再说局部绝缘万一破了呢,那不就损失大了,所以,你可能不到碳板走电路板得

感觉如果是这样类似印刷线路板一样贴在板上的,要真的弄破也很难是和碳板接触的地方破,最多是外侧破,但是那种几率和舵机线磨损后裸露然后接触碳板比起来,感觉实在是太小了…毕竟紧贴在板子上,两者之间有绝缘层隔开,就类似一体的东西,怎么能磨损?效果要比你在碳板上贴贴纸还要坚固……再说了,已经有四轴开始这么做了,也没见谁说磨损失灵或者烧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如果是这样类似印刷线路板一样贴在板上的,要真的弄破也很难是和碳板接触的地方破,最多是外侧破,但 ...

大疆那种,你市场上买到的都市玻纤板,只不过是黑色的罢了。电路板必须以绝缘板来做,这是有标准的。电路板是要有过孔和焊盘才能焊针脚,焊线啥的,这些部位是没办法好基板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那种,你市场上买到的都市玻纤板,只不过是黑色的罢了。电路板必须以绝缘板来做,这是有标准的。电路 ...

啧啧,要相信未来啊~~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