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50mm小毒蛇 ,纠结用原装涵道,还是买RC50mm的涵道

楼主(2014-12-26):
没4s电,将就用3s电!不知道3s电速度怎样!还望玩过的摩友说一下,谢谢
个人比较追求速度!

网友:
应该是很快很快

网友:
原装函道3s速度还算可以吧!追求速度还是要上4s电,够暴力

网友:
3s是原装配置,基本满足

网友A:
原装动力不给力,建议换蓝带50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动力不给力,建议换蓝带50涵道

RC的50涵道怎么样?

网友B:
rc的真心不錯,
聲音好, 動力足, 我用的是11葉的那個
就是電用3s 1300飛2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的真心不錯,
聲音好, 動力足, 我用的是11葉的那個
就是電用3s 1300飛2分半

好的,那我就换R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4s好

没钱换电池了

网友:
RC50 11叶。4S 1000~1300电池。包你爽歪歪

网友:
rc还可以,可以爽飞,暴力飞还是要蓝带

网友:
原装涵道+3S没飞上天过就摔的差不多了。换RC50+1300毫安4S后爽了

网友D:
AEO的50涵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AEO的50涵道行不行?

挨饿o50的也不错

网友E:
我是比较早期买的RC50/11涵道  我飞过50涵道的飞机F22 幻影2000(命短) 尖叫着概念三角翼(很不错的飞机 白板机130元左右) 50毒蛇  目前还有和毒蛇一起发售的三角翼没装 还有架白板的刀锋概念机
我飞这些的配置都一样 就是RC50,好盈40A 1550花牌电池  配置基本上通用 但各个机型表现的性能就不太一样 毒蛇是这里头相对比较稳的 速度也不慢  毒蛇的机翼需要碳管加强否则高速会变形  一般飞行1500电池放最前面还是有点抬头  2200电池没试过 感觉会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比较早期买的RC50/11涵道  我飞过50涵道的飞机F22 幻影2000(命短) 尖叫着概念三角翼(很不错的飞机  ...

好的,谢谢老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