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式下黄灯快闪,弱磁干扰。

楼主(2014-12-26):
GPS模式下黄灯快闪,弱磁干扰,换了2个地方都不行,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把gps支高一点!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把GPS加高成功解决

网友:
gps支架加高 我也是 搞了几天 最后拆了支架 拿手上才不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GPS加高成功解决

原配的杆子,应该够长啊,难道是和电池离的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