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了 入了一架minicp 用d10控无法飞 总是在调试模式里出不来

楼主(2014-12-26):
按照说明书把各种曲线各种模式都设置完成了 但飞机总是红灯绿灯交替闪烁的状态(调试模式) 怎么重新联电重开遥控都不成 郁闷了 急求原因!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我是开飞机电,再重新开遥控器就可以对频了
建议检查油门形成,以及对拼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折腾了一通 是感度通道设置有问题

网友A(2015-02-27):
D10控如何??貌似很多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控如何??貌似很多人在用!

这个价位里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位里还是不错的

是啊!所以打算入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