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绕标虾仔

楼主(2014-12-26):
大致摆放位置   画就随意  实际做的时候就手忙脚乱了

MONO1水仓隔板(0.1MM环氧薄片)  做虾身   至于弯曲度就简单点算了

谢谢魔友  (在船坛异常活跃的  鬼怪)给予  3K纹碳管   与一对好重要的虾脚

闲置动力    4250KV 腾翔1030     XXD 70A    打算用狮子3S  2200MAH    桨 待定
调整方向  绕标  连续跑   过5分半钟
其他  HISKY(HI死鸡接收器)  还在路上的银燕12克舵机仔  船尾五金  采用嵌入式+螺丝固定

待续。。。

网友:
楼主V5,貌似现在虾又热起来了

顺便学习学习楼主手艺。。。。。以后自己也做个小虾

网友:
迷你蝦或3s蝦?

网友:
电池重量有限制哦

网友:
你的电调要做防水哟!

网友A:
不得不泼冷水了。。。。我还没给你发。。。明天一定发。。。。

网友:
0.1薄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泼冷水了。。。。我还没给你发。。。明天一定发。。。。

那你不要寄给他了,浪费。。。3k的不是这样用的,刚性不及直纹的。

楼主:
起码都要下个月中旬先试到水啦。。不要急,最紧要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码都要下个月中旬先试到水啦。。不要急,最紧要快

快還快,要快到冇朋友!😁😁

楼主:
施工现场

电装防水

大概摆位

划线  剪下来

侧板  预位

纸板 用502粘一下   虾身继续搞出来的话就这样子了   虽然一般般   不够其他翻出来的曲面轮廓好看  但还是继续搞吧   喷喷 姨妈红(荧光红)  应该好点的

待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施工现场

电装防水

你的轴系不行的,一定要软轴或者是钢琴线才行,虾不可以那么大的轴角的,不过你那条好像是098软轴吧。。。

你还要注意,虾身底部不是平的,只有中间是平的,头尾起码有3mm是翘起来的。还有你的船头可能会潜水的

楼主:
其实是2.3的软轴来的   今晚尝试粘虾身  一次不行 就再来     然后  虾脚伸展多少好呢?   打算右脚设吸水入口  来水冷

虾身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2.3的软轴来的   今晚尝试粘虾身  一次不行 就再来     然后  虾脚伸展多少好呢?   打算右 ...

用硬管套住王管是错误的做法,到时候你微调都不可以了,我们在船底是不用硬管的,船里面才用的,认软轴弯得更加顺畅,微调又方便。
你可能问我没有硬管怕不怕的,那我告诉你,我们以前用130的都不用的,就跑130多的速度都没问题,放心吧。记住装好轴不链接电机,上好桨用口吹得动才算合格

网友:
《记住装好轴不链接电机,上好桨用口吹得动才算合格》,这句话精辟~!

楼主:
发现   怎么搞   都不及家里的小精灵 虾身  好看    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