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啊~~求支招

楼主(2014-12-26):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电机到底是什么电机,看起来跟硬盘电机很相似。4根线不知道算不算无刷,帮我看看如何驱动

网友:
看着和老式的卡带机,松下超薄系列的电机相似,小学的时候拆过,也是四个脚。

网友:
不清楚奥

网友:
可能是步进电机

网友:
多半是录音机或录像机马达,四个脚是因为有稳速电路

网友:
盘式无刷,貌似已经集成驱动了,自己拿个5号电池试触一下,如果直接转就是集成驱动,如果只是跳一下,那么就是没有驱动,需要自己找小的低压电调搞了,这个不能太高电压,以前超薄录音机1.2v就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这个的确是卡带机的,因为这电机很省电 我觉得可以用在模型的其中一个地方不停的运转,乍看之下很像无刷,要不要其中两个触点并联起来呢

网友A:
标签都已经写了啊,早期的WALKMAN ,EX666的步进电机,非常漂亮的卡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都已经写了啊,早期的WALKMAN ,EX666的步进电机,非常漂亮的卡带机。

能帮我估计一下4个引脚的定义么,谢谢

网友:
找 家电 啊,这个他最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