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配置怎么样 空机能飞多久

楼主(2014-12-26):
650机架    4110  340kv    1555折叠桨   铂金30a

网友:
建议不要用折叠桨,平衡不好弄

估计空机35分钟

楼主:
折叠不是比较不用平衡吗

网友:
不知道能飞多久啊,目测20分钟应该没问题

网友:
20分钟差不多,别用折叠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机架不好,折叠效果也一般,我用的H4,电机3508,380kv,用1555桨,6s6000电池负载后航线20分钟

网友:
折叠桨有必要么?

网友:
我也有一套这个,建议不要用折叠桨。650机架我感觉有点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机架不好,折叠效果也一般,我用的H4,电机3508,380kv,用1555桨,6s6000电池负载后航线20分钟
...

H机架运动起来平衡协调性有亚于标准的X型机架

网友B:
,和我组的一样,我这已经是炸鸡模式了,哥们看来你离炸鸡也不远了。

网友C:
大动力是为了吊更重的物品,不是电机电池搞越大就一定最好,自重太大会不好飞的。16M的机臂承载力很有限

网友:
20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组的一样,我这已经是炸鸡模式了,哥们看来你离炸鸡也不远了。

炸过了   把ace4s 5300炸坏了   自己改成3s了     还损失了一个机架     一个gps   4个电机    损失惨重啊     都是怪自己你为贪飞   bb响了    还一直飞   没下来   结果电机没力直接20米高空垂直下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动力是为了吊更重的物品,不是电机电池搞越大就一定最好,自重太大会不好飞的。16M的机臂承载力很有限

那用什么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过了   把ace4s 5300炸坏了   自己改成3s了     还损失了一个机架     一个gps   4个电机    损失惨重 ...

呵呵,飞越650就不支持那么重的东西,还是换架子吧,或者换3508的电机,我看了好多的帖子,问了好多人的,都这么说的。

楼主:
应为手上还有一个650上次买的

网友D:
固件能飞20多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能飞20多分钟吧

想要续航长点25-30分钟   有什么好见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续航长点25-30分钟   有什么好见意吗

那你用,4112
650机架,
16000电池,
1555的,固件飞58分钟,搭载其他设备估计要减轻呢时间呢,
u8电机飞1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