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 250 求数据

楼主(2014-12-26):
本人13岁,上初中,所以没太多时间给四轴进行细调,是个异形穿越(蝉)最近试飞发现机子抖的厉害,尤其是下降,求广大魔友提供250机型自稳模式抖动最小的参调数据(CC3D)另外发现图传信号也不太好,用的immersionrc 600mw的发射,和配套的一体FPV屏幕,发射上用的immersionrc的蘑菇天线,接收用的一根棒子和一根蘑菇,请问是天线配合的不对吗?跪求数据,谢谢。

楼主:
飞机自旋时也会严重偏移!

网友A:
配置得挺高呀,发射肯定行,可能差天线,接收用一个棍子和一个14DB平板试试,实在不行再换换频率试试。频率越低绕射越强,越接近天线频点效果越好,再就是周围的环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自旋时也会严重偏移!

不知道是不是升级成了最新固件14.10,里面有个现成的QAV250 PID模板,我就用的这个,很稳很好。

网友:
现在的小孩了不得

网友:
同是学生顶一个

楼主:
呵呵,还只是休闲玩玩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得挺高呀,发射肯定行,可能差天线,接收用一个棍子和一个14DB平板试试,实在不行再换换频率试试。频率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13岁的土豪。。。。我们13岁那会好像才刚不玩四驱车

网友:
不懂 来逛逛

楼主:
抖动已经基本解决了,请问有没有魔友能够提供自稳模式的数据,最好能够脱空的那种,因为也想搞搞航拍,谢谢。

楼主:
cc3d 里面有250级别自稳模式的模版吗?或者哪位大神可以发一份自己的过来,感激不尽 hansonl2020@student.zischina.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动已经基本解决了,请问有没有魔友能够提供自稳模式的数据,最好能够脱空的那种,因为也想搞搞航拍,谢谢 ...

cc3d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