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DJI inspire1遥控器相关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4-12-26):
如题:请问DJI inspire1遥控器可以配合DJI 数字图传发射端使用吗?还是只能配合DJI inspire1使用!求知道的魔友们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
问得好!关注一下。

网友A:
问过技术,回复说是inspire 1的控不能与lightbridge一起用。

网友B:
根据DJI的描述,inspire的高清图传应该属于第二代了(相对于lightbridge来说),所以几乎不可能和原来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DJI的描述,inspire的高清图传应该属于第二代了(相对于lightbridge来说),所以几乎不可能和原来的通 ...

谢谢这位哥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过技术,回复说是inspire 1的控不能与lightbridge一起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