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麓湖】改恒龙3810工作船(新增97楼拖船作业照)

楼主(2014-12-26):
之前改过3810比例,但保留了原船外观,见我之前帖子。
圣诞夜无约失眠,于是翻出先前进的恒龙3810配件,改装,没有图纸,纯属随心所欲,图个好玩,做一艘独一无二的工作船
计划是用齿轮泵保留喷水功能,同时给电机水冷,原船380电机有点弱,改550电机

船体先把水舱孔用AB胶密封

安装水冷550有刷电机

轴系是模友自制赠送的,轴套用外径5毫米、内径4毫米不锈钢管,轴用直径4毫米不锈钢,用回原船的桨,不用轴承和轴瓦,主要考虑慢船轴系无需太复杂,防水也不成问题,管内空隙很小,注一点点黄油即可
船轴加工感谢雄哥

船身用几根小木条加固,防止船身变形

2毫米厚ABS板做甲板,但手头的ABS板最长只有50厘米,甲板要分两段安装了

船桥上层依然用ABS板做,1毫米厚,502粘合

假组

换个角度看效果

未完待续……

楼主:
谢谢,桅杆的形状还没有考虑好,原船上层太重,导致重心太高,容易翻船,改装准备在降低重心的同时,减轻上层重量

楼主:
这是之前改的恒龙3810工作船,和模友玩船的记录

网友:
好漂亮的船啊

网友:
好帅啊,好多船一起玩,顶顶你

网友:
高人出手!

网友A:
噢噢噢~~原来老陈系度晒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噢噢~~原来老陈系度晒船

网友B:
恒龙消防船,很漂亮的小船,期待楼主的改装精品

楼主:
舵机利用原船四根设备固定柱子,加上2毫米ABS板安装,12克舵机

水冷安装,用齿轮泵

齿轮泵用单向电调(黄色部分),利用第三通道单独控制,按需要使用,如550电机发热不严重,考虑加装水炮

舱内部分基本改造安装完毕

和之前改比例的3810 做个比较,原改造保留了水舱和原动力,水舱用于水炮喷水,通过第三通道控制

实际玩船,动力有点弱,所以这次改造用了550电机

楼主:
这艘船浮力比较大,原船重心高,容易翻船,在改造的时候发现原船有一块配重水泥块,扔掉了,但发觉没有配重不行,于是找了一块鹅卵石代替原配重(见16楼图),这次准备用不锈钢珠做配重,成本有点高,好处就是可选重量,随时增减

网友:
有点意思,等待下水

楼主:
已经下水了,明天更新

楼主:
桅杆、缆桩制作,原材料:圆珠笔筒一根、502胶水瓶盖、一次性筷子两根、铁丝两小段、ABS板碎料。

用环氧树脂封好甲板。

粘好船舷,船舱挖了两个大洞,方便维修。

舵机

动力

盖上船桥,基本定型。

纸箱不光可以收纳,还可以做船架,只需剪两个缺口,一个纸箱可以当几条船的船架

楼主:
就等安装完栏杆,灯光了

来几张之前试航的照片

楼主:
视频随后就上,今天优酷不太得力,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龙消防船,很漂亮的小船,期待楼主的改装精品

精品算不上,改装基本完成

网友C:
今天与你通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品算不上,改装基本完成

漂亮,上层建筑比原版的漂亮多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与你通航了

把小铁壳的图片贴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小铁壳的图片贴出来啊

已经发了新帖了

网友C:
今天黄家海军的小铁壳与工作船一起通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黄家海军的小铁壳与工作船一起通航

漂亮,早日完成,一同巡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早日完成,一同巡航

会的,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
成长过程来一段:

网友D(2015-02-08):
请问LZ你船550全油门动力速度大概有多快呢?比原厂快多少?

如果550动力配原厂轴系轴系承受的了吗?

550动力您是怎么控制反扭力的?

550电机架的角度又是如何控制的?

谢谢了,这是我很关心的几个技术问题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你船550全油门动力速度大概有多快呢?比原厂快多少?

如果550动力配原厂轴系轴系承受的了吗?

上一张我原来帖子的图片解答

此船的制作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40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你船550全油门动力速度大概有多快呢?比原厂快多少?

如果550动力配原厂轴系轴系承受的了吗?

速度我有专门跑速度的船,这船没有速度
我的轴系是自制的,不含轴承,就是外径4毫米、内径3毫米的不锈钢管直接套3毫米的不锈钢棒
联轴用万向节
不考虑反扭,因为这船船舱加了配重,全重比较大,基本没有反扭,视频可以看出来

网友E(2015-04-16):
楼主可否留个QQ,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一张我原来帖子的图片解答

请问这个550马达架子多少钱一个,有某宝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550马达架子多少钱一个,有某宝链接吗?

某宝搜550有刷电机架,或550电机座都会出来一堆,但其实自己做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否留个QQ,请教几个问题

我很少上QQ,请问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