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大师快来呀S4V2飞控调参修改后保存不了怎么办嘛

楼主(2014-12-26):
如题,修改后按发送,都有改后的效果,但关电源再开启进入获取,数据都又恢复了,根本保存不了啊!最后问题是飞控上的Y1和Y2通道都是接舵机的,Y1在横滚倾斜飞控情况下舵机没反应,Y2通道前后俯仰却有反应,调参里这两个设置都是一样的,也不知道Y1通道是没设置陀螺仪增稳模式还是根本就是坏的,这些问题真头疼啊,零度大师们快帮帮我吧,好长时间都没有好好睡觉了

y1口倾斜飞机舵机没反应,y2口俯仰飞机舵机有反应

y1口倾斜飞机舵机没反应,y2口俯仰飞机舵机有反应

这是当前数据,我修改感度点发送,再重新接入获取还是回复之前默认的数据

这是当前数据,我修改感度点发送,再重新接入获取还是回复之前默认的数据

楼主:
我的接收机没有多余通道,只能插飞控上,飞控的y1和y2都是插舵机的,y2能动,y1动不了,然后是电脑进入设置好参数也保存不了,y1通道接舵机设置不设置和遥控控制都不动,关遥控电源能抖一下,y2通道接舵机遥控和自动增稳都能动作,我想让y1横滚通道也和y2俯仰一样输出请问如何解决?帮帮我吧

楼主:
零度的不理了吗?

网友:
你能发一下你这个gps的插线吗?

网友:
刷伟力固件

楼主:
刷固件确实解决了,谢谢

网友:
哇,一个固件就轻松搞定了!啥说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固件确实解决了,谢谢

解决就好

楼主:
不清楚,反正是重刷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
楼主,伟力这机机高度和距离都只能500米吗?可否设置更高更远?

楼主:
我看能设置了,但我没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