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自动调参,疑问

楼主(2014-12-26):
穿越机,直接用6030碳桨,原始参数,感度太大,自稳起飞,直接就晃翻了,这个正常么?随后,先用5030塑料桨自动调参,调好后,换6030碳桨,我说再调一次,结果7挡高位,它左右晃了几下就悬停了,前后也没有动作,什么情况?

网友A:
先前一个过动力的250也是这样, 楼主可以贴上调参后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一个过动力的250也是这样, 楼主可以贴上调参后的数据吗?

这个值飞着还比较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值飞着还比较稳定

你的JJ动力应该很足, 能爽飞就没有问题;
我的过动JJ很好飞,也是调参横晃2下就完事....跟我体能上的表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JJ动力应该很足, 能爽飞就没有问题;
我的过动JJ很好飞,也是调参横晃2下就完事....跟我体能上的表现 ...

我其实不太清楚PID数值的函数含义,你能简单给个提示么,PID值的认识,我真的还没有入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不太清楚PID数值的函数含义,你能简单给个提示么,PID值的认识,我真的还没有入门

这有点花时间。。。
贴上我的JJ调参数值吧。。
也是很小的,(我只知道,数值小比例当然就不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花时间。。。
贴上我的JJ调参数值吧。。
也是很小的,(我只知道,数值小比例当然就不用大了)

主要看哪几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不太清楚PID数值的函数含义,你能简单给个提示么,PID值的认识,我真的还没有入门

对面有个论坛上的说明很好理解,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面有个论坛上的说明很好理解,请参考。

你真是好人~谢谢 我也需要学习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面有个论坛上的说明很好理解,请参考。

谢谢你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