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gps和att模式!!!!

楼主(2014-12-26):
我的4轴用的是悟空飞控+金属IMU,配14sg遥控,之前飞都没有问题,今天试飞的时候加油门和收油门都会从gps模式自己切换到ATT模式,一会又切换到gps模式!当时最少都8颗卫星!之前都没有试过这种情况!头疼s了!请教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咯!

楼主:
大神们,给个回复吧

网友:
检查遥控器和接收机,这种情况飞控一般不会出现,飞控出问题不会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