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5N 5R微单的模友求建议

楼主(2014-12-26):
700轴距四轴8浆朗宇4112S KV400 电调30A 1552浆 电池6S12000 上微单估计云台和相机900克左右.这样起飞重量在6300左右...请高人算下这个配置是否有压力....
入手5N主要航拍拍照和录像.要用那些镜头,云台2轴就够.经济点的2000内,拍摄稳定,求推荐云台.镜头.........................

小黑球

小黑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山大~~~
4112KV400单轴最大安全负载也就1000g,你这个,严重超标。机架垃圾,换了吧

没想到四轴8浆带这个重量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四轴8浆带这个重量是不行的...

听几个魔友说8个电机带这个重量说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6S5000电池,则能勉强安全飞,但是留空时间注定悲剧

我现在带狗台6S12000电池起飞重量5630   .3.4级风飞15分钟航线.下来会压3.8..我以为可以带微单..那我真的是大意了

网友:
机架好重

楼主:
网上X8折叠架子都在1000克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几个魔友说8个电机带这个重量说没压力..

放一百个心去飞,完全没有压力,这个配置带不了微单还混个屁屁,我六轴4108都带微单。你这个动力余量是很多的,百分之六十的油门已经1000G拉力了,又不是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一百个心去飞,完全没有压力,这个配置带不了微单还混个屁屁,我六轴4108都带微单。你这个动力余量是很 ...

哈哈..是吗..谢谢你的建议.47油门可以悬停.就觉得这个重量应该可以带微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e ,,,,X CAM 貌似有2轴   我买的是1987的3轴,貌似也有2轴,效果不错的说

价格怎么样平民吗?

网友D:
我650架上DYS云台和微单,6S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650架上DYS云台和微单,6S5000。

多少KV多大浆.航线怎么样?

网友:
这个配置的X8还带不了微单,那真没得混了,带微单可以说毫无压力,只是你这鸡鸡太重了,续航能力会不理想~

网友:
我这个机架,6S-5200,续航9分钟,这都不算什么,主要的是起飞后悬停,脚架震动的跟打机关枪似的,果断出了,这算是机架本身的问题,没办法....PS,我挂的H3-3D

网友E:
我的重量 配置跟你的一样  你可以看我发的帖子 也是你这样的配置 我的是4110 400KV   也是带微单  起飞重量6公斤 分分钟的事情 电机也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重量 配置跟你的一样  你可以看我发的帖子 也是你这样的配置 我的是4110 400KV   也是带微单  起飞重量 ...

找不到,帖子地址发下..

网友F:
毫无压力,动力嗖嗖的!
本人配置和你这个差不多,6S10000的电池5.8KG,5N加云台,十分钟航线!
只是不太看好这个折叠机架,也曾入手装过一台四轴,又重又薄!飞起来抖动得要散架的感觉,后来果断出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少KV多大浆.航线怎么样?

350KV 14桨,一般航线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毫无压力,动力嗖嗖的!
本人配置和你这个差不多,6S10000的电池5.8KG,5N加云台,十分钟航线!
只是不太 ...

是把.这个机架确实起飞的时候抖得厉害..起来的时候很稳.架子的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0KV 14桨,一般航线18分钟

四轴还是8轴.带微单有18分钟航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四轴8浆带这个重量是不行的...

我看错了,X8没问题,四个电机就不行了

网友G:
楼主的是八轴  6300g应该无压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X8没问题,四个电机就不行了

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是八轴  6300g应该无压力吧

看成四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还是8轴.带微单有18分钟航线?

四轴,自组60C电,3.6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轴好像也是2000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降价   我买的是3轴

2000千?..有没地址.我看到都是2900左右超出预算

网友H:
这个配置别说带N5 了   带DJI GH4云台和GH4上天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配置别说带N5 了   带DJI GH4云台和GH4上天都没问题

哈哈.没问题就放心了..5N拍照要用什么镜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没问题就放心了..5N拍照要用什么镜头

原标配镜头就行  但是调手动   如果装饼干头 就不用调了

网友I:
飞机过重了,一般正常的话X4多轴40%油门起飞,X8的话基本30出头点,不然续航时间太短了,想办法减重吧,我H4,660机架,3508,380kv15寸桨,电池6000毫安,航线20分钟,起飞油门40%
或者加大桨的尺寸,只要电机正常飞行不是很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过重了,一般正常的话X4多轴40%油门起飞,X8的话基本30出头点,不然续航时间太短了,想办法减重吧,我H ...

那么强劲40油门起飞?....我的要60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标配镜头就行  但是调手动   如果装饼干头 就不用调了

原装是18.55吗...用饼干头可以拍照吗..需要拍照效果好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是18.55吗...用饼干头可以拍照吗..需要拍照效果好点的

原装是16-55吧 还是16-50 啊  我忘了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