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个大家伙不会玩,求大神详细介绍

楼主(2014-12-26):
这是个什么车?搬回来累死我了,启动是只用拉绳子吗?不用调化油器?不用点火器? 燃油配比多少?有个配比壶写冬天30 /1。这电池多少伏的?电压表测已经是0了,坏掉了!

网友A:
看样子这车车应该不是买的吧....,汽油baja车。启动用绳子拉,化油器要调的,不晓得楼主这车是不是闲置了好久,如果存放有些年月了,建议汽油清洗化油器,化油器的调节三言两语不好讲。这是汽油机,cdi点火,不需要外接点火器。燃油比按壶的比例就行,印象中是汽油加机油,好像是....很久没接触车了。电池0伏估计是废了....
<

网友:
还有记得清理火花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车车应该不是买的吧....,汽油baja车。启动用绳子拉,化油器要调的,不晓得楼主这车是不是闲置了好 ...

这个闲置估计不到一年,点火的电是电池供应的吗

网友:
电池应该不会是6V、。。

网友:
接收电买块好点的吧,大概100元,配比壶上面的比例是30汽油,1机油,我一般都是25比1.机油是二冲程专用的,10到15一瓶,够你烧好久的了。发动机的一头有个可以向下掰的叫气门,冬天不好打火的时候打下去拉几下再关上就很容易打了,另外发动机上还有个按键是熄火开关。把遥控接收装好,油门转向调好再测试打火,要不小心一打着火车就飞出去了,最开始我不懂就这样搞,幸好脚踩住,这力可是非常大的

网友B:
卖了吧 换电的玩吧

网友:
baja,电压就是普通bec的输出电压,原配应该是6v的5芯镍氢电池

网友:
1:5的汽油baja,点火不需要电池,这个电池是给接收和舵机供电的,6V的。把油门拉杆取掉,用个小凳子垫着让四轮悬空,特别是后轮,baja一般是后驱的,然后按上面兄弟们介绍的办法启动看看吧,闲置太久的机器,大都要清洗化油器和换个火花塞,火花塞要求不高的话去园林机械的商店都有卖。取下来带着去,没套筒扳手的话或者直接扛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了吧 换电的玩吧

能卖多少钱

网友:
1:5 好大的样子

网友C:
好大啊,可以坐小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啊,可以坐小孩了

哪个小孩敢坐啊

网友:
哪捡的?我去弄一辆

网友:
某宝新车2xxx

网友B:
挺像HPI的BAJA  不知道是不是 没玩过油车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像HPI的BAJA  不知道是不是 没玩过油车不懂...

国产的,便宜量足,哈哈

网友:
楼主捡到的吗
<

网友D:
出飞神汽油四驱大脚,到手加控加油爽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飞神汽油四驱大脚,到手加控加油爽跑

多少钱

网友:
卖给我吧  我正想买个越野

网友:
便宜点卖给我吧  我正想买个BAJA

网友:
我想收
lz有意没

楼主:
先教我玩吧

网友:
这个要有模友一起玩才有意思  人多了就热闹了 兴趣高  如果LZ一个人的话 不太建议  你这车车 想玩起来需要投入不少的 玩几天够了就没意思  转手卖还不一定能给你高价  不如这么久出掉 省心些

网友:
国产baja 1:5烧汽油的。CDI点火,要电池的,不是一般的磁飞轮,那个不用电池点火。汽油烧93号的,机油汽油比大概为1:20

网友:
在哪里得到的?多少钱想出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