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制固定翼飞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12-26):
闲得慌,想自己做一个固定翼,打算仿塞斯纳

材料
手上有些保护设备用的摸着有塑料感的泡沫块
尺寸:长宽厚 37.5 : 27.5 : 2 厘米,重量:56克如下图

架起后中间放一个重约461克的铁焊接架,弯折如下图

方案疑问
  • 此材料是否适合用于制作此固定翼?
  • 能否用三块拼成一个机翼,横截面用502粘,或再加点什么紧固件或是切割成为榫卯连接?
  • 或是用六块粘成双层更牢一些?
  • 固定件宝上塞斯纳套装机用的是小薄木板片,可以改为普通PCB件或三夹板类代替?
  • 机身及其他部件也用此泡沫材料切割拼装可否?

技术问题
  • 副翼与机翼的连接,是完全割断,再用合页粘?还是留中间一点,不完断开?
       这个材料是由三层薄些的粘起来的,正好中间的薄点,约3毫米
  • 粘连用502好,还是泡沫胶好?
  • 机翼的加固除了用碳纤棒,还有其他类似的取材方便的材料吗?竹签?
  • 1.2米翼展的空机重量应在多少以内?

网友:
这个材料叫珍珠棉 可以做模型 但是注意要加强  可以用三块拼成一个机翼  截面不要用502 会腐蚀的 用泡沫胶或704硅胶 挖槽用碳管加强  机身建议用KT板或泡沫板做  1副翼与机翼的连接完全割断,再用合页粘或者留中间一点,不完断开都行

楼主:
淘宝了近三个小时,一算还是买套机算了
价格基本一样,还不用折腾机身
还可先熟悉到底怎么装机,再如何改进

上来就完全自己动手搞,有点过于自信了

网友A:
珍珠棉太软,加固是个问题,有EPO的泡沫可以热切割,没有还是买套机比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珍珠棉太软,加固是个问题,有EPO的泡沫可以热切割,没有还是买套机比较划算

谢谢指点

网友:
谈不上指点,利用KT板加写真膜也可以做的,只要玩儿的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