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外转子内磁铁固定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26):
xxd2212电机,外转子里面的磁铁移位了,拆开调整会去,再通电运行过段时间又错位了,求好的固定方法,尽量别影响平衡

网友A:
ab胶,沾上后让电机一直转,用离心力甩紧,比原装的结实,我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沾上后让电机一直转,用离心力甩紧,比原装的结实,我就是这样弄的

嗯嗯,谢谢!论坛没有消息提醒,刚刚才看到,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论坛没有消息提醒,刚刚才看到,非常感谢!

今天又用这方法粘了一个电机,完了才发现有一个磁钢装反了,结果撬都撬不下来!绝对比原装的牢固!再也不用担心磁钢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用这方法粘了一个电机,完了才发现有一个磁钢装反了,结果撬都撬不下来!绝对比原装的牢固!再也不 ...

我是发现掉落原因是外转子上面固定电机轴的螺丝松了,高速转起来有晃动什么的,磁铁会和定子摩擦,造成移位。现在固定好了就不会跑啦,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发现掉落原因是外转子上面固定电机轴的螺丝松了,高速转起来有晃动什么的,磁铁会和定子摩擦,造成移 ...

我是炸鸡炸的

网友:
上点胶,随便什么种类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