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lite失控返航。

楼主(2014-12-26):
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

用的是天7控 NAZAlite的飞控。

轴距450.

X2212电机

1047桨

关于失控返航一直都没有搞过。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返航成功。

在天7的失控设置里,40%的油门代表什么。

还有就是四轴掉高好像比较严重。

希望大家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控里面那个百分之40是失控保护,飞机失控了,电机还会达到40的油继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面那个百分之40是失控保护,飞机失控了,电机还会达到40的油继续工作。

起飞时大概接近50%油门才能起飞,如果按照您说的那起不是失控就直接掉下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时大概接近50%油门才能起飞,如果按照您说的那起不是失控就直接掉下来啦!~

你用啥子模式起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啥子模式起飞的吗?

GPS模式起飞的··

网友:
大于百分之50的油飞机起飞,回到百分之50的油飞机悬停,低于百分之50飞机会降落啊。

楼主:
那意思就是应该不会出现掉下去的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失控后大权是掌握在飞控手里自动控制油门大小,还是遥控器设置的40%油门!~

网友B:
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设置好,出去飞的时候关控试试吧。

我试过,自动返航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应该不会出现掉下去的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失控后大权是掌握在飞控手里自动控制油门大小,还 ...

卸桨也是可以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设置好,出去飞的时候关控试试吧。

我试过,自动返航哦

我曾经拆桨试过,过了很长时间,电机都没有停转!~!~

所以不敢试,害怕炸鸡。

下次还是把3挡的最后一档改成自动返航,然后再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桨也是可以试验的

拆桨实验就是一直转不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桨实验就是一直转不停··

但是能感到油门变化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桨实验就是一直转不停··

而且naza不会停转的吧

楼主:
按说气压计应该会感觉到地面距离啊··为什么在地上了还不停转咧··油门确实有变化,突然加大,然后一会降低··

网友:
失控返航设置好,NAZA飞控在GPS模式下是可以自动返航的,但是泡泡老师的视频有点问题,你要在电脑上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应该不会出现掉下去的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失控后大权是掌握在飞控手里自动控制油门大小,还 ...

当然是飞控自己掌油门了,不是按照你设的油门飞。但建议50以下45以上。。我设的失控48的油门。返航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气压计应该会感觉到地面距离啊··为什么在地上了还不停转咧··油门确实有变化,突然加大,然后一会降 ...

NAZA  的返航是10多米外失控才返航。你在原地怎么试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气压计应该会感觉到地面距离啊··为什么在地上了还不停转咧··油门确实有变化,突然加大,然后一会降 ...

那就对的,naza首先飞高20米(还是飞到20米,记不清了),所以会突然加大一点油门,然后再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