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铰链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6):
先展示效果

用这种带纤维的胶带贴好,再两边用针线缝好,这样更加牢固了.绝对不会撕裂.

还可以吧?哈哈

网友:
直接泡沫胶就好

网友:
用线缝!好方法!领教了!

网友:
连针线都用上了,真厉害。

网友:
直接上胶带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真仔细,佩服。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我觉得这种泡沫机用纸铰链最方便了。用胶带容易开胶,特别是冬天会变硬,效果不好。我现在泡沫机都改成纸铰链了。安装省事快捷,使用也很可靠。

网友:
纤维胶带久了就会脆化,完全没有胶性了

网友:
好小子的机翼?

网友:
不太正规吧?

网友(2015-02-21):
带纤维的胶带

网友:
这个做法我一直都想尝试一下,无奈现在自己太懒,都用商品铰链鸟。纸铰链的反弹力很大,对舵机和操控速度不利,优点就是简单。楼主这个工艺在耐用性上几乎没啥问题,因为有纤维受力,胶带本身是舵面两侧都粘,所以很难脱落。
桐木航模的时代,舵面铰链有不少就是用粗棉线和尼龙线缝制的,所以航模上动用针线活其实是经典工艺,我自己都缝过,在桐木上钻孔并像穿鞋带那样用针穿线并收紧。此外还有更精细的自制棉线铰链,工艺更考究,想着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