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3哪里会修啊

楼主(2014-12-26):
外接视频线时不知道怎么就死了,插数据线冲电灯会亮、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山狗我拆过,要检查看里面的线路才能知道问题的所在。

楼主:
不懂怎么检查啊!就只能看明显的烧焦的原件

网友A:
废了吧!我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了吧!我收了

你会修?

网友B:
想出的话!我也排队收!!!!

网友:
从哪买返哪修,可以商量的

网友:
那个所谓的TV功能,我是放弃了,就是接上SJ4000的的AV输出,录的视频也不是1080P,经常插拔AV线还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出的话!我也排队收!!!!

你几个钱要

网友:
我收了吧!
我拆配件用

楼主:
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