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模式设置

楼主(2014-12-27):
新版天7设置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好了。不过模式切换的时候姿态却打到最边边去了,请问要怎么设置?

楼主:
怎么调?求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求助!谢谢!

天七,进入参数设置,进入舵角设置,连接电脑,看着模式滑块,调你模式通道对应的舵角,直到能够选择你需要的模式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七,进入参数设置,进入舵角设置,连接电脑,看着模式滑块,调你模式通道对应的舵角,直到能够选择你 ...

这个只能调X2就是智能方向控制啊,我是要调控制模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调X2就是智能方向控制啊,我是要调控制模式呢。

你要调起落架或者襟翼,不要调辅助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调起落架或者襟翼,不要调辅助通道

调了,只有GPS和手动会变,姿态一直都在边边不动。

网友:
天七控不熟要在該控制開關上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