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rtCAM 2008 铣不出腰形孔

楼主(2014-12-27):
刀 3MM 平底2刃直铣刀  用ArtCAM 2008画了一个3MM的腰孔2头半圆直径3MM 中间宽3MM 长3MM

然后在ArtCAM 2008里选着3MM的刀,然后算刀路铣孔,发现只铣2头的圆形部分。就如同钻孔,中间腰部分没有刀路,我偏置腰孔扩大0.1MM 还是中间无刀路 继续偏置扩大0.1 这下出刀路了。郁闷。可是 这个腰孔不就大了足足0.2MM了么?还能用么。到底是哪里设置不对呢?刀的设置是对的啊。3MM直刃平底 也没几个设置项。都默认的。甚至电脑直接说无法生成刀路

有人碰到ArtCAM 2008这个问题么

网友A:
是这样的,无法用相同直径的刀铣相同直径的孔,所有编程软件都这样,要改用小一点的刀

网友:
这样的加工工况是系统不允许的,加工出来精度变差,所以不给你生成刀路。变通一下,很简单,跑个单线就完活了

网友:
选小点的刀具

网友B:
既然是用直径3MM的刀,干吗不直接铣一条3mm的直线,出来不就是你要的腰孔了吗。

网友:
直线怎么铣

网友C:
我这个好像也是3mm的。。用1mm刀。。不是出来了么。。

网友:
如果是孔好办,直接选钻头,改钻头参数,就能铣一样大的圆, 要是椭圆,只能凑了, 凑直线, 不过貌似不封闭, 得自己写G代码

楼主(2015-03-06):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好像也是3mm的。。用1mm刀。。不是出来了么。。

就是不想换刀啊。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用直径3MM的刀,干吗不直接铣一条3mm的直线,出来不就是你要的腰孔了吗。

是没错。但是我不想另外换方式。比如我一个步骤。都是铣内圆,一次完成,不用更换铣削方式,也就省却了重新建立直线铣的工作了,可是软件偏偏就是不允许。让我多做一个直线铣。又要重新设置一堆再生成。人工效率就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无法用相同直径的刀铣相同直径的孔,所有编程软件都这样,要改用小一点的刀

对的 solidcam也不行,一般我不改刀 改孔 哪怕孔大一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错。但是我不想另外换方式。比如我一个步骤。都是铣内圆,一次完成,不用更换铣削方式,也就省却了重 ...

我的做法是,生成两条刀路,然后保存为一个刀路文件(前提是用同一把刀),这样导入MACH3雕刻的时候就可以一次雕出来了。

网友:
换个小刀就ok了,我原来也是不明白

网友(2015-06-28):
刀直径设置的时候比实际小0.001就行了,

网友:
赞同,所有的软件都是这样吧,要不你孔加大一点点,要不你把刀直径改小一点点,说句实在话,其实没啥影响的,因为你这个孔的尺寸或者刀的尺寸,最后都和你想想的差个1丝那都是小的了,你改小个0.005一点没有影响的

网友:
小点的刀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