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680 起飞1分钟螺旋炸机 都是眼泪 修飞机去

楼主(2014-12-27):
用不着说多的了炸的那个惨啊 就当给大家娱乐了 螺友们嗨起来!!螺旋估计是俯冲速度太快 把尾部连接杆弄断了 彻底不听话啊

                   大 不 了 从 头 再 来!

网友:
俯冲杆会断?!
是不是上天之前连接处就松动了。。。

网友:
这是慢速机,你敢俯冲到100码,再拉杆?NO ZUO NO DIE

网友:
俯冲太猛啦!

网友:
俯冲太厉害了·····

网友A:
俯冲是你操纵的,还是自己进入的?  俯冲后不应该进螺旋的,可能是拉杆或飞机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冲是你操纵的,还是自己进入的?  俯冲后不应该进螺旋的,可能是拉杆或飞机有问题了

俯冲我是弄得 雾霾太大飞的看不见姿势 想压低点微调一下 没想到俯冲速度这么快 我垫高了电机座 2080KV920 11的桨。。动力果然凶悍!你分析的对 估计是我俯冲后习惯性拉杆 导致螺旋的 !谢谢!

网友:
滑翔机变成俯冲轰炸机了

网友B:
第二个 是山狗 拍的吗

网友:
看来T尾的很悲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 是山狗 拍的吗

行车记录仪

网友:
太猛了,材料受不了

网友C:
安慰,设备不坏就好办,另外你的U2S高度在地上是负的,我在家调试在16层楼上居然显示-17,这个气压定高就这样的还是有校正?

网友:
搞的确实有点啊

网友:
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慰,设备不坏就好办,另外你的U2S高度在地上是负的,我在家调试在16层楼上居然显示-17,这个气压定高就这 ...

我的是U3  高度是气压定的? 我还以为是GPS定的高。。。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成负的了 平常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U3  高度是气压定的? 我还以为是GPS定的高。。。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成负的了 平常都正常

哦,U3功能多,还有空速管,我买了一个U2S,界面差不多,其实U3就是U2S的升级版,我在家里调试也显示负数,有空出去测试一下看能不能变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