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没来发帖了,发个木游艇,多图杀内存,缓慢更新,缓!缓!缓!慢!慢!慢!

楼主(2014-12-27):
好看

材料介绍:
1、5mm和3mm椴木板,其实就是装修的五层板和三层板
2、5mm和3mm见方的木线,椴木
3、大头针1盒,美工白胶N瓶
4、壁纸刀+刀片N盒,钢板尺,迷你锯,线锯,电钻,小锤等
5、喷壶1个,水2瓶
6、还有没想到的图片上找吧

心血来潮

开始霍霍

第一块零件

试试胶水,粘龙骨

一根骨头一根筋

一套骨架

楼主:
没问题,拆了粘

比较直了

透视

屁股

屁股正面

屁股侧面

屁股仰视。。

俯视

从船舱内部往外看

屁股增肥

楼主:
夹层

所谓的铁钉——大头针

压住

下脚料做夹层支撑

木线

木线

还是木线

喷水,软化,定型

压。。。

先到这,改天再发。

网友:
我也想弄船了

网友:
干错做成一比一大小,自己亲自操舵

网友:
楼主 求个图纸啊

网友:
口水一地

网友:
我靠 这手艺    大神啊

网友:
楼主V587 坐等更新

网友A:
看骨架很眼熟,这是WS45游艇。这艇跑起来甲板处太容易进水了。这是我前年做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骨架很眼熟,这是WS45游艇。这艇跑起来甲板处太容易进水了。这是我前年做的 。

好眼力

骨感

这个圆不是木线弯的,是整木裁的

先大概粘上,后面回家衬板

整体轮廓

加衬板固定

背板比较平滑,整张板
一个细节就是这里不钉大头针,只是用大头针固定,胶体固话后拔出
大头针我怕生锈等后果,最后内部上一层环氧加固就可以了

主结构木线是5mm,外围弯曲厉害的是3mm

壁纸刀自己裁木条,1mm宽,3mm厚,弯曲的地方适当加水
小贴士:木头喷水后可弯曲,注意水一定要浸入木质本身才容易弯曲
定型后吹风机把水吹干,再上胶

一片一片固定,每片拼接缝隙最好也上胶,这样形成整体,紧实

一片一片对,中间只能是拼到哪算哪

最后这块实在没办法了,在上面贴木片,然后用刀削成V型

网友A:
   我的船壳板从头到尾仅4块板,你这样做太费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壳板从头到尾仅4块板,你这样做太费工了。    ‘\

效果不错!早看到你的船就好了,已经这样了。。。只好坚持下去了挡风玻璃你怎么做的??有船底图吗??
你的船多大??我的大概是70-75,准备上动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不错!早看到你的船就好了,已经这样了。。。只好坚持下去了挡风玻璃你怎么做的??有船底图 ...

我的挡风玻璃是用0.5铜皮,四周焊上1MM铜丝加强,再焊上几个3MM*4mm小铜皮,以固定透明片做的挡风玻璃。艇长690MM。我用2台550电机。这艇由于螺旋浆太靠后,速度稍快就艇首上抬厉害,严重影响速度,所以我加了压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