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K8传感器的修正方向反了怎么办

楼主(2014-12-27):
新手第一次设置K8,什么都不懂瞎摸索。机型是450PRO  ,配置斜盘215锁尾515 铂金40A  花牌6S2221马达。黄色K8  天7控+接收。什么都弄好了,发现尾巴修正方向是反的,十字盘左右修正是对的。前后也反了,在软件里面没有找到传感器修正方向啊。求老手,怎么办呢,发一张我设置的图片,老手看下哪里有不对的多多指点。

网友A:
点右上角的安装 到尾巴设置那里 设置反向

网友B:
你是正装还是侧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右上角的安装 到尾巴设置那里 设置反向

那是设置打舵的方向,不是自动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正装还是侧装?

pro最常见的安装方式

网友:
照着步骤一步一步来。不会出错第一步遥控校准哪里错了后面全错

网友:
450  主旋翼陀螺曾异到70有点高吧

楼主:
从吃完中午饭就开始弄,4个小时啊。设置了一遍又一遍,总是一个方向的修正是反的。最后把2通道和3通道插口换了个位置,又设了一遍终于好了,哎。新手弯路太多,没有耐心真的太难坚持了,总结一句:设的想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吃完中午饭就开始弄,4个小时啊。设置了一遍又一遍,总是一个方向的修正是反的。最后把2通道和3通道 ...

哥们要有耐心,我当初设了连续两天.......加油

网友:
遥控器通道设置看看有没有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