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体控能吸引你吗?

楼主(2014-12-27):
看到新出的控觉得整个一起很整齐挺不错,虽然参数不是很强,但是一般用户我觉得足够,大家觉得是控+鹰眼锐视实用还是这个实用啊?大家怎么看

网友:
不错啊,显示器如果能插拔就好了

网友:
F12E 不错 天线都可拆卸更换的

网友A:
早已不新,半年前就出了,我也问过了。楼主死心吧。此控是绑定 那架四轴的,无法单独使用

网友:
长胡子的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已不新,半年前就出了,我也问过了。楼主死心吧。此控是绑定 那架四轴的,无法单独使用

可以单独使用 配1202接收 图传接收为32.频点的 兼容所有5.8图传 手感也不错 但缺点如下 此控虽为国产货 但没有中文 第二最致命 屏幕亮度低 必须使用遮光罩 屏幕有点小 此控出来好久了 二手都有 新的带接收铝箱大概实际最低成交价在1700到1800之间 二手带接收大概1400到1500 如果套机拆出是没有铝箱的 前段时间关注过 有一点了解 供你参考

网友:
还是恭请使用者出来说两句,他们的评论应该有用。

网友:
国产控怎么是外文

网友:
太丑,不要!~

网友:
控上搞个安装位就可以了,  毕竟买个遥控器不是就玩玩fpv的。

网友:
太贵了,远远超出它能带来效果的价值,自己DIY不超过350元就能带来同样的效果

网友C:
这种控 玩多轴又玩直机的话 就不方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控 玩多轴又玩直机的话 就不方便了吧

恩 如果玩直升机是有点不方便,每个人需求都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使用 配1202接收 图传接收为32.频点的 兼容所有5.8图传 手感也不错 但缺点如下 此控虽为国产货  ...

回答的很详细  还带行情 谢谢

网友:
可以兼容其他图传频点没有问题,但是致命缺点是屏幕太小分辨率低飞远了根本看不清楚屏幕,夏天用遮光罩,要贴着脸才能看清楚。

网友:
买这控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拿钱去改天7或者天9一体控~个人感觉 太丑了~~~~

网友D:
三个问题:
一是没有图形界面,现阶段也没有中文。
二是显示屏亮度不够,遇到好天气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三是视频接收只有N制,P制的信号画面拉长了,下部切掉一大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问题:
一是没有图形界面,现阶段也没有中文。
二是显示屏亮度不够,遇到好天气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好吧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