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双桨的效率到底如何?老高告诉你

楼主(2014-12-27):
老高折腾X8、H8一年多了,这种机型的抗风性、起降特性和稳定性敏捷性都甩平铺6、8几条街,但一直困惑的就是“效率”,我也写过一些说效率的文章,有位模友还认真的做过测试,结论是双桨比单浆效率低15%。我做过多种不同规格的X8,其中一架的浆效接近10,飞的相当好,但大多数也就是7左右,到底对称双桨的效率如何,老高总算见到了测试的利器----专用的浆效测试台!
这个测试台的原型是在朋友公司见过,当时是测单浆的,为了测试对称双桨进行了改造,朋友精心进行了设计,这是个大型的测试台,可以测试最大50吋浆,主要是针对载重型动力系统设计的,可以测量动力系统的拉力、转速、温度、电压、电流,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老化测试,满功率测试等,为了保证安全,专门制作了防护网。
这种测试台避免了垂直测试方式的地效干扰,能够真实的反映大功率动力系统的一些指标。
先进行了30吋浆,9235电机的单浆和对称双桨动力组的测试,大功率运行时真是惊天动地,最大测到9公斤,数据记录到7公斤。
    数据很多,老高主要关心的是这个组合单浆和双桨的效率对比,结果如下表:
数据很多,老高主要关心的是这个组合单浆和双桨的效率对比,结果如下表:
拉力(公斤)
单浆
93.06
206.8
341.22
723.8
878.9
1189.1
双桨
103.4
196.46
315.37
465.3
620.4
775.5
961.62
差距
-0.11111
0.05
0.075758
0.1
0.142857
0.117647059
0.191304
   同老高事先想的不同,在多数情况下,双桨的效率高于单浆,在7公斤拉力时,双桨的效率高于单浆19%!

    这套测量台为设计X8增加了定量的手段,每套动力组都先进行性能测试,获取最佳配比后再综合机架、设备和负载、电池重量后进行选型设计,这样做出来的飞机绝对飞的好。

网友:
专业专注

网友:
我承认没看懂,不过还是支持这种专业精神

网友A:
请教拉力计量是怎样体现的,没有发现相关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拉力计量是怎样体现的,没有发现相关设备

用拉力传感器

网友B:
我怎么有点不明白:

当单桨拉力达到1189.1克的时候,双桨的拉力才达到961.62.

这应该是单桨效率高啊。

网友B:
就像固定翼的桨在实际飞行的时候,桨叶的拉力要比实际静态测试的时候要低下。

双桨叶最大的问题就是下边那个电机以及桨叶对于上面那个电机下洗气流的干扰和阻挡。所以效率比平铺2个电机要低下。我个人认为。

况且上面的测试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是用一个电机的单浆,和2个电机的双桨拉力作对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有点不明白:

上面的数字是拉力,单位是公斤,下面的数字是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数字是拉力,单位是公斤,下面的数字是功率

意思是达到1公斤拉力,单桨一个电机要用1189W?双桨叶2个电机961W?

单桨是一个电机的,还是2个电机的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固定翼的桨在实际飞行的时候,桨叶的拉力要比实际静态测试的时候要低下。

双桨叶最大的问题就是下边 ...

所谓双桨效率低完全是个伪命题,卡28的效率高不完全是节约了尾桨功率的原因,我测试的内容里还有一项是风速,在双桨的情况下,同样拉力时,风速小于单浆,说明双桨时风的有效功提高了,每只浆的转速也明显降低,这就是省电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达到1公斤拉力,单桨一个电机要用1189W?双桨叶2个电机961W?

单桨是一个电机的,还是2个电机的 ...

伙计,是7公斤!
单电机时是下层电机单独转,双电机是两个电机一起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伙计,是7公斤!
单电机时是下层电机单独转,双电机是两个电机一起转

哦。这下明白了。原来如此啊。
恩?不对啊。单电机还是1个电机带一个桨叶啊,双电机是2个电机带2个桨叶啊。

这怎么对比啊?

网友B:
真的有点晕了,是不是这个数据是双电机的平均值啊?换算成1个电机的值?然后和1个电机的单桨来做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点晕了,是不是这个数据是双电机的平均值啊?换算成1个电机的值?

总电流,总拉力,分开测试就行了,只要把拉力调整到需要的数,将双电机调整到最佳转速就好了

网友:
专业测试  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电流,总拉力,分开测试就行了,只要把拉力调整到需要的数,将双电机调整到最佳转速就好了

2个电机怎么也比1个电机拉力大啊,当然分担在每个电机上,不需用那么大功率啊,当然转速要降低啊。

如果这个是这样的话,那么双桨2个电机达到的拉力才比1个单桨达到的拉力大一点点,那效率也真够呛了啊。

1个电机和1个电机的拉力来做对比才有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下明白了。原来如此啊。
恩?不对啊。单电机还是1个电机带一个桨叶啊,双电机是2个电机带2个桨叶 ...

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两个平铺的电机达到7公斤拉力需要多少功率,这我会测测的,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两个平铺的电机达到7公斤拉力需要多少功率,这我会测测的,谢谢提醒

最好测试一下耗电情况啊,这个最直观了,效率高不高,耗电量说了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电机怎么也比1个电机拉力大啊,当然分担在每个电机上,不需用那么大功率啊,当然转速要降低啊。

如 ...

是的,这个对比方法是有些问题,只能说是有个定量的手段了,我下一步会弄两个平铺的电机和对称双桨比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对比方法是有些问题,只能说是有个定量的手段了,我下一步会弄两个平铺的电机和对称双桨比一下 ...

测试设备很赞啊,如果有这个设备,购买电机就心里有谱了。什么厂家的什么电机带什么桨叶什么效率,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测试时两个电机的KV值一样吗?实际使用中是不是下层电机的KV要略高一些才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伙计,是7公斤!
单电机时是下层电机单独转,双电机是两个电机一起转

下层单独转,那上面桨会影响气流流动啊。实际平铺电机是没有别的桨影响的。对实验的精神表示支持,但实验不够严谨

楼主:
我会模拟一下真实的情况测一下各种状态,包括倒装浆等,刚看到的大玩具,肯定要好好玩玩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不能简单的讨论哪个结构效率高 按照老高提供的数据 其实效率还是一个电机经济拉力的问题 共轴双桨 下桨速度我认为必然高于上桨 依据发动机原理我们可以知道 转速高则效率低 那么 在共轴体系中 下桨的效率必然低于上桨 且电机有一个经济拉力区间 如果高于此区间 电机效率极速降低 这个可以参考有些厂家给出的电机效率测试曲线 依据以上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共轴双桨体系中 如果单轴的负载使下桨拉力可以工作在经济拉力区间 那么上桨必然也在经济拉力区间 那么 共轴体系的效率并不会比平铺两个轴低 起码不明显 但如果共轴体系中单轴负载使下桨拉力大于经济拉力区间 进入效率快速下降那个曲线段 那么 共轴体系的总效率会急剧下降 明显低于平铺双桨的效率 建议老高可以做一个单桨转速与效率的曲线 然后在共轴体系中 分别测量两个桨的转速 看看总的效率与单桨转速效率曲线的对应关系 我觉得双桨的曲线和两个单桨和的曲线会有一个区间会靠的很近

网友:
要是能够测试一下常用的3508对12寸,4114对15寸就好啦,

网友:
平铺两个电机,每个负载2kg的功率还是比双桨4kg的功率要少一些。不过相同尺寸的机架x8能装的桨要比米8大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电流,总拉力,分开测试就行了,只要把拉力调整到需要的数,将双电机调整到最佳转速就好了

不知道将双电机调整到最佳转速和飞控的运算模型是不是一致,
会不会飞控傻傻等量输出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顶下老高,专业,专注!

网友:
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为:双桨更好一点?

网友:
支持老高  期待下一步测试结果
我的X8是800轴距 朗宇4110  400KV   1555桨  2P 6S 5200自己组的电池   带微单起飞重量6.2公斤  BB响设3.5V  飞13分钟  下来电池恢复3.7V  感觉还可以提高不知道怎么做   北方天冷没在测试

网友:
测试设备不错,但是数据偷换概念了,同样的动力系统,一套100%出力跟两套50%出力加起来是没法横向对比的
结合常见动力系统的效率/拉力曲线,恰恰证明了共轴反浆系统是有效率损失的

网友:
是否要把实际飞行中,单个电机和两个电机所带来的自身重量以及电调的重量的增减所带来的消耗也要计算进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两个平铺的电机达到7公斤拉力需要多少功率,这我会测测的,谢谢提醒

这种测法双桨效率肯定比单桨要高,为何?因为拉力双桨分配在2个电机上,电机的特性就是负荷越小(拉力)效率越高;所以对比测试需要2比2来测,不是2比1,高大侠已经体会到了

网友:
看一定拉力下的总功率,如19楼所言,确实双电机由于平均载荷小,所以效率高。本人的疑问是,双电机双桨系统自身重量也比单桨单电机的大,所以是否可以测试有效载荷(拉力值减去自重),并且加入最大功率和最优功率下的有效拉力对比,更有意义。举例:单电机重100g,最大功率1300g,200w,最优功率500g,60w。双电机重200g,最大功率2000g,400w,最优功率650g,65w。最大功率下效率是第一个高了,但是平时工作情况下可能更多的选后者。(以上只是举例,数据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