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0机机gps定点模式刷锅

楼主(2014-12-27):
大家都说要罗盘校准,但我发现一个问题,以实际建筑为参考,校准后的飞机摆放角度,与地面站软件地图中呈现的机器摆放角度存在夹脚,是因为什么原因,怎么调?

网友A:
别太纠结,假设你放地上什么都不动,你会发现地面上的jj会满世界跑

网友B:
刷锅是因为定位不足;
夹角可以初始页〉罗盘〉手动调; 或参数compass_dec输入补偿值。
或请看下PP的教程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