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云台图传供电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4-12-27):
一直在疑惑和纠结,云台图传到底是单独用一块小电池供电好?还是通过EBC降压,直接从动力电池取电(集中供电)?这两种共电方案,究竟有何利弊,采取哪种方式更好?集中供电:好处是清爽,不要再另加电池,也减重;不利之处未可知(想知道),不知道集中供电云台、图传单元与飞机动力系统会不会互相干扰……
分开供电:好处是互不干扰,各做各的事;不便之处是要多加一块小电池,麻烦!

另外还有个问题,如果是两块电源分开供电,那这两个系统之间,能不能共地(即将两个系统的GND用线连接起来)?

诚心请教大家!

楼主:
自顶,专家呢?

网友A:
有滤波的bec可以 没有就单独 这不是问题

网友B:
集中供电的好处可以通过OSD知道主电源的电压,更换电池后也不用再更换云台电池。但如果主电池在空中发生故障,炸机 图传将不会在有图像

两块电池好处是分开供电,云台和图传的供电相对稳定,失控后有一定几率画面依然显示,坏处是两块电池 可能出现 动力电用完了,云台电还有电,但是云台的电量可能不够下次飞行需要 可能会发生空中低电压的情况。 如果你是APM的话 就用集中供电吧,APM的OSD用的是飞控的数据,主电池没电,也照样没图像

网友C:
之前用一体供电,电调UBEC给飞控接收机供电,OSD图传云台

网友C:
12v直接供电,然后接收机接云台控制俯仰,接了信号和地线到接收机,结果把云台控制板给烧了

网友D:
怕干扰就用隔离电源,可以测一下信号地和动力电负极通不通就行了,按理说应该用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干扰就用隔离电源,可以测一下信号地和动力电负极通不通就行了,按理说应该用隔离电源。

谢谢,已采用隔离电源供电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直接供电,然后接收机接云台控制俯仰,接了信号和地线到接收机,结果把云台控制板给烧了

怎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一体供电,电调UBEC给飞控接收机供电,OSD图传云台

哦,图传有没有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中供电的好处可以通过OSD知道主电源的电压,更换电池后也不用再更换云台电池。但如果主电池在空中发生故 ...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APM没电的话,OSD也就没了数据源。不过我已采用分开供电的方式,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滤波的bec可以 没有就单独 这不是问题

没有滤波的BEC,已经分开供电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会这样?

现在还弄不明白,用万用表测接收机信号线和云台正极有12v电压,(动力电接云台,电调5v供飞控接收机)

网友E(2015-10-28):
楼主会DIY电池接口吗?我这里5200mah的动力电单独给飞控和电机供电,2200mah给云台和图传供电,想将2200mah的接头做成一通二的,有没有老司机带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会DIY电池接口吗?我这里5200mah的动力电单独给飞控和电机供电,2200mah给云台和图传供电,想将2200mah ...

那有何难?很容易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有何难?很容易的啊

说的具体点,小白只知道并联,电池接口是TX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具体点,小白只知道并联,电池接口是TX60的

就是并联,不会焊有现成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