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飞机要配置多大的发动机啊

楼主(2014-12-27):
翼展是1米2,机身长是1米,请教一下大神要配多少级的发动机合适,舵机要配多大扭力的

网友A:
舵机9g金属齿,电机要2216以上

网友B:
46级二冲-55二冲或者56四冲-62四冲

网友:
舵机3003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9g金属齿,电机要2216以上

这个是不是小了,塞斯纳的动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级二冲-55二冲或者56四冲-62四冲

哦哦,谢谢,三爷的发动机好不好用,三爷的我没用过,以前用过OS55的,很好使。听人说40级这个范围的发动机是不是46级的要稳定些

楼主:
谢谢,正好还有5台3003

网友:
没注意你发的是油动板块。。说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三爷的发动机好不好用,三爷的我没用过,以前用过OS55的,很好使。听人说40级这个范围的发动 ...

三叶46靠谱的,当然OS不用说了

网友:
我的是四冲56

楼主:
OS牛逼,有钱人啊,你说我要是配三爷46两冲的的甲醇机行不?对了,这款飞机好不好飞,我之前没飞过,第一次买这个玩,一直玩电动飞机,油机只是飞过CAP232,那会装的就是OS55,挺好飞的。

楼主:
你那个翼刀是原配的还是后来加装的啊,咱两飞机是不是一样的,这个飞机原价多少钱了,我这个是买的二手的,也算新的,还没装过,我二手260块钱买的,

网友C:
朋友你好,我也刚装了一个和你一样的这个北西板机,还没有飞。你用OS56动力怎么样?吊机动力够不够?这个飞机性能好不好啊?我是配的YS70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好,我也刚装了一个和你一样的这个北西板机,还没有飞。你用OS56动力怎么样?吊机动力够不够?这个 ...

动力刚刚滴,70发动机太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6级二冲-55二冲或者56四冲-62四冲

多少级是什么决定的?和排量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级是什么决定的?和排量有关系吗?

是的,一般1cc排量为6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