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inspire1 测试小感受

楼主(2014-12-27):
   在完成了奥迪嘉年华活动以后 找出了空档时间 简单来评测一下这款万众瞩目的DJI新产品---inspire 1
   我属于一名飞手,平时只要没有任务,基本都在场地一飞飞到吐的练习,当然练的不是多轴。 所以对于摄影方面的东西我就不做解释和评价了!
   从S800-S1000   从WKM到A2  一直以来用的都比较顺手,但是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飞手来说 我要的感觉是  “我要飞飞机,而不是飞机飞我” WKM和A2一直都没有让我在飞行中有种驾驭感,总感觉有东西牵着我走。
   而INSPIRE 1在我实际的飞行和任务当中,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手感。我只能说——————哇,太棒了!你想让它安平稳,它会乖乖的在那里。你想让他暴力,它也绝对会给你充足的信心并且不会让你失望!(非常跟手) OK我说了这么多没有个视频发出来肯定没有说服力。那就看视频吧。。轻微玩耍一下!(姿态/手动)

INSPIRE1的一个优势就是速度。很多航拍视频我看到都是加速,如果在空镜下加速问题不大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但有时有车,有人 有活动的物体时做视频加速,哎。总之我的风格很简单,你想要的速度,我宁愿去飞出来也不愿意后期加速来做。那么有个问题就出现了,一但速度过快后云台会不会抖?收放起落架时会不会抖? 那么下面的视频就告诉你答案。(无任何后期加速,原片剪辑,测试时顺便拍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APP内容

对于一个喜欢摄影喜欢飞行的朋友,我想INSPIRE1是你在精灵之后的又一个绝佳的选择。
忘记提一句,这个小怪物 启动的时候有两下突然加速,请不要担心,那是DJI在你自锁桨安装完后 飞机自动又补上两下力道,避免安装时没有锁紧造成的损失!
注:由于我没有调参软件,很多设置都是在APP里完成的。我想有很多更优异的功能还是后续可以开发的。
例如:
1电池仓实际容量会更大,有更久的飞行时间。
2脚架不的自动收放针对新手和老用户有个设定。有时低空作业时受到视觉定位系统参与的原因为保护飞行器会自动落下。
3遥控器电池可开仓更换。
4智能电池在不全部放完电的情况下进行充电。(每次回来都需要再放电,再充电。)
5云台可以实现 无限制的360度旋转。

网友:
落后一步 板凳伺候

网友A:
我看了一些關於視頻
高清圖傳同步少於一秒, 不過還是很明顯,
老實說, 這不同步如果是在樹林**穿插肯定是不行的。
另外果凍情況還是會有, 不過沒想像的嚴重,
慢速移動拍出來還是很不錯的。
可是我看到, 機身在變型或是急速變動跡道的時候我看到蛋蛋很抖,
我拿到了原片, 在急速反方向移動時, 影片的果凍還是震動就出來了, 這個很明顯,
另外我拿到的原片可能調ISO太高了? 明明是大白天, 陽光很猛可是雜訊還是很厲害,
圖傳有人也測了距離為1.9km, 這數字還是很不錯的.
前兩天剛賣了自己的一套精靈跟H33D所有東西, 我也訂了一套inspir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些關於視頻
高清圖傳同步少於一秒, 不過還是很明顯,
老實說, 這不同步如果是在樹林**穿插肯定 ...

还是那句话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你看到的是云台升级新固件后的视频么?

网友B:
确定可以无限制360度旋转?

网友C:
第一段没感觉出手感如何细腻,第二段没感觉出飞行有多快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可以无限制360度旋转?

文章里我说的是以后会更新的功能。硬件上就是可以实现360旋转。。目前的硬件可以实现360度旋转,但是不是无限制的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段没感觉出手感如何细腻,第二段没感觉出飞行有多快的速度

千红大哥。我就没细腻的玩过 本身不是飞F3C的,我视频里表明了的是 飞行器跟手。。虽然不如直升机那样可以调节陀螺的各项参数,但是原厂设定就有种和飞VBAR的感觉还是挺让我意外的

网友:
云台应该是可以 360转2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那句话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你看到的是云台升级新固件后的视频么?

那裡有得看阿?我的確希望我的擔心是多餘的阿..
新固件是指軟體上還是硬件上?

网友:
飞的还行 但是还是不够暴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千红大哥。我就没细腻的玩过 本身不是飞F3C的

WKM和A2在姿态和手动模式下,一般都可以调整到很舒服的手感,不过机器小重量轻推重比大,再加上飞行压力小手感应该会更好一些,况且我听说主控是A2定制改进版,性能应该差不离,明天不知是否有机会亲自试飞一下

按照官方公布姿态模式下最高可达22米/秒(79.2公里/小时)的飞行速度,其实我很想看看最高时速时的原始视频画面效果如何,我跑到100公里/小时左右的时候Z15马达扭力顶不太住

还有一点没想明白的是两种动力电池规格,重量相差100克(标配570克,大容量670克),直接换装会导致系统重心略有变化,对实际飞行没有任何影响吗?

网友:
能上微单的画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KM和A2在姿态和手动模式下,一般都可以调整到很舒服的手感,不过机器小重量轻推重比大,再加上飞行压力 ...

实际标配的电池重量上不如搭配大容量的。因为明显的感觉标配电池起飞的时候会有少许前倾。智能电池的结构我看了一下 后期更大容量的电池不是没有可能的。本身这个体积和重量上 推重比是很富裕的。
另外,千红哥应该玩过穿越机。说真的,INSPIRE1的高速表现确实不错。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担心云台抖动问题,可是在拍摄车的时候各种大动量和手动/姿态满杆操作,云台还是很靠谱的。
至于之前的WKM和A2用的不是不顺手,也不是不会调。我们都是玩直升机出身的,这些东西会难道我们么 对吧?  也许是质量相对较小的事,操作上不会像1000那样心有顾忌或者说是质量太大,影响操作手感。
起初没有飞控  直接用手动飞直升机航拍的时候,明显就可以感受到挂载前挂载后的手感,即使再调整也是那样的。

网友:
飞得还是太温柔,没感觉有多快

网友:
旁边的大爷都看惊呆了

网友:
我一看见inspire1这玩艺就会联想成骷髅头呢

网友:
至今看到最诚意测评,先码再看!

网友:
等千红的测试报告,大疆快给千红一架

网友:
等小白鼠们试得差不多了。。。明年双11可以进一台哈哈

网友:
第五条错了吧 不能无限制旋转

网友:
老说优点,说点不足的,DJI让你测试,不足的就不写呗?横滚可以控制吗?4K和GOPRO4有可比性吗?。。。。。

网友:
两段同样光线视频,裤衩子拍的明显不行啊,画质短板啊,还是高级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章里我说的是以后会更新的功能。硬件上就是可以实现360旋转。。目前的硬件可以实现360度旋转,但是不是 ...

据推测,可能还会有个更好的摄像机吧

网友:
拍照片质量如何?

网友:
不错的评测,很详细也有新意。

网友:
尽快推出微单画质机子。。。。。。

网友:
这是什么级别的飞控,居然旋转的时候不掉高。。。。

网友:
还是不够暴力

楼主:
不知道你是否把文章看完。。我说的很明确。。轻微玩耍。。。手感跟手。。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不过,我想更多的关心新机的人,还是想看到最原始的飞行视频资料,也就是从头到尾的视频,那样做起来也很轻松。就像下面这段视频是从相机直接传到优酷上,轻而易举,所有破绽一目了然。另外,还想看看机体在飞行时的运动状态如何,是否有激烈的抖动现象。

网友:
期待看到一镜到底的,我的已经在路上了,还是想问问,这个镜头能抬头不,如果可以能抬多少度不穿机身或者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