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PM2.8飞控与乐迪6通道遥控器匹配问题

楼主(2014-12-27):
新人买了KK450,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第一次飞就炸机了,所以又买了一个APM2.8飞控,(飞控已经安装好了)遥控还是乐迪6通道的没有换,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遥控模式和里面的数据与新的APM飞控匹配,求详细的操作步骤,有视频教程链接更好,我在这里先各位谢啦QQ958131373

网友A:
我也用通品牌的遥控,呵呵,木有屏,是原来直升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通品牌的遥控,呵呵,木有屏,是原来直升机上的

请问这款遥控在APM上不能用吗?我不懂的

网友:
控没问题的,放心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款遥控在APM上不能用吗?我不懂的

别下沉啊,我还没有找到老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别下沉啊,我还没有找到老师呢

求老师支招

楼主:
接着拜老师支招

网友B:
帮你顶一下,我跟你相同的遥控,我也用的APM飞控,5通道改六段开关的功能,应该是不能的,曾经拆开遥控试过。。这个遥控的5通道只有两段,无法调整。。真后悔当初为省钱买了这个控。。如果楼主找到方法,一定要教教我啊。

网友:
话说,你的遥控怎么看着这么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一下,我跟你相同的遥控,我也用的APM飞控,5通道改六段开关的功能,应该是不能的,曾经拆开遥控试过 ...

共同学习

楼主:
学不会,遥控器只有吃灰了

网友C:
如果5通道只有两段开关,也就只能飞APM的两个模式,也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5通道只有两段开关,也就只能飞APM的两个模式,也能飞起来。

遥控里面不知道怎么设置才是正确的,用KK时是用的3,箭头是向下,其它的数字是向上,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里面不知道怎么设置才是正确的,用KK时是用的3,箭头是向下,其它的数字是向上,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飞控接上MP后,遥控校准,打你要用的那个两段开关,前提是接收机与这个开关对应的通道要接到APM的五通输入上,在MP里面就能看到模式的变化了。

楼主:
谢谢,我在系统上看不到双肩开关起作用,不会设置

网友:
我的也6通遥控器,楼主找到办法告诉我一下!

网友D:
我用这个控飞过APM,当初也是买套装带的控,后来KK老是炸鸡,就买了APM,但由于5通道只有2段,所以APM模式只能选择2个,我之前就是手动和悬停,用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个控飞过APM,当初也是买套装带的控,后来KK老是炸鸡,就买了APM,但由于5通道只有2段,所以APM模式只 ...

谢谢,接着拜老师支招

网友:
仔细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这个可以飞APM的,我那个H4刚刚开始的时候用过天6A,就是模式一个是定点,一个是定高而已,定高起飞,,,完全没有问题! 多出来一个通道设置自动调参,一共6个通道、

网友E:
如果你是说的乐迪控上面的那个小按钮的话,推荐仔细看下说明书!正反设置都有的、比110多的那个6通道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说的乐迪控上面的那个小按钮的话,推荐仔细看下说明书!正反设置都有的、比110多的那个6通道好多了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