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inix也抽风了

楼主(2014-12-27):
首先试飞就不顺利,侧着冲出去差点炸机,之后调高感度就不怕了,飞了几个电后抽风开始自动跳到手动模式之后恢复正常,,现在黑匣子也打不开,总卡在分析数据,等数据出来再做结论

楼主:
又出现了,蓝灯闪一下,电机减速厉害,之后恢复,接着红灯长亮一秒,晕死果断降落

网友:
总感觉你四合一电调和磁罗盘有点近。

网友:
你手机下个测试磁场强度的app,多轴装机神器

网友:
  难道 多轴 不分贵贱 —— 都有 抽风的时候 ??

网友:
我今天首飞,感觉良好
黑匣子打不开

网友:
我今天首飞,刚开始GPS有点低,没上架子,一直弱磁干扰,换地方也不行,最后GPS上架子就OK了找星杠杠的快,飞起来很稳当,就是无缘无故,前翻一次加侧翻一次,一样黑匣子打不开。

网友:
越看越觉得你这细胳膊细腿的不抽风才怪!又没有那么大的桨,用这么大轴距干嘛?太细了又长震动肯定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