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香蕉?

楼主(2014-12-27):
电池鼓成这样,也不知道啥原因,轻轻一捏,里面感觉空空的。
有两块电池,其中一块的电池电压如下:

其中,每一块电压是:

另一块电池的电压是:

每一块电池的电压是:

这样的电池还能继续用吗?如果用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A:
测一下内阻,如果不是相差的离奇,放心用!我曾经就有电池(6s),内阻是 10  12  11  13   15    69,每次一起飞就没动力,很软,相当于5S电池,后来把那一片换掉就好了!我使用同一批次,同样的电池换的,因为那块电池也是这个毛病,剩下的4片改成3S了!

网友B:
是不是满电保存了? 一般保存的时候都是3.85V左右啊,冬天稍微高一点3.87V、、、

网友:
妖怪?神仙?  谢谢

网友:
像黑饼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内阻,如果不是相差的离奇,放心用!我曾经就有电池(6s),内阻是 10  12  11  13   15    69,每次 ...

请教一下如何测内阻?

网友D:
费了。能用就用这吧,鼓成这样反正我不敢要,炸膛就爽了

网友E:
最好扔了吧,这鼓得太厉害了。。。千万不要手欠去戳破啊,之前有几个不要命的居然戳掉了,后果就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内阻,如果不是相差的离奇,放心用!我曾经就有电池(6s),内阻是 10  12  11  13   15    69,每次 ...

谢谢,看来可以给它们准备合体手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满电保存了? 一般保存的时候都是3.85V左右啊,冬天稍微高一点3.87V、、、

这么一说,好像就是,通常都是满电保存来着。看着很鼓,
其实里面很空,摸着电池还挺平的,只是外包装鼓。没文化
真可怕,也是这两天才知道如何正确保存电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了。能用就用这吧,鼓成这样反正我不敢要,炸膛就爽了

看热闹不怕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扔了吧,这鼓得太厉害了。。。千万不要手欠去戳破啊,之前有几个不要命的居然戳掉了,后果就不多说了

哦,这么危险?谢谢提醒。

网友:
大大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何测内阻?

充电器可以测!

网友F:
1、过冲
2、过放
3、电池内阻太高,也就是C数不足或者虚标导致
如果不影响使用则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扔了吧,这鼓得太厉害了。。。千万不要手欠去戳破啊,之前有几个不要命的居然戳掉了,后果就不多说了

锂和空气中的水蒸气完美结合,生成氢气和大量的热·····························

网友:
鼓起来就不行了,如果是几片电池电压相差比较大,你可以单独给那一片电压低的充电,可以协调过来

网友:
围观一下,小心为好

网友:
能否具体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过冲
2、过放
3、电池内阻太高,也就是C数不足或者虚标导致

谢谢,过充过放好像我都操作过。
刚刚测试:
充完电,上机-通电-负载。多轴不稳东飘西荡。
一分钟后电池报警。

网友G:
电池怀孕就麻烦了,拆了重组吧。

网友A:
我用  ICHARGER  208 B   电池插上以后  选择好电池类型    长按第一个键  就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ICHARGER  208 B   电池插上以后  选择好电池类型    长按第一个键  就能了!

o,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怀孕就麻烦了,拆了重组吧。

仔细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ICHARGER  208 B   电池插上以后  选择好电池类型    长按第一个键  就能了!

成本挺高呀。

网友G:
我的某边防武警的电池就出现过类似情况,结果还是全报废,看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某边防武警的电池就出现过类似情况,结果还是全报废,看似便宜。

哦!接受建议,报废处理。
不知道能否废物利用,榨干其剩余价值。

楼主:
看到有朋友改造怀孕电池,我也想试试,剪开外包装一看
我靠,吹弹可破呀!感觉中间那块好像不怎么鼓,应该可
以用,还是因为外侧两个挤着没鼓起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