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血复活

楼主(2014-12-27):
之前应为一根线炸的好惨

楼主:
QQ飞控太渣了飞得我提心吊胆的求推荐性价比高点的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QQ飞控太渣了飞得我提心吊胆的求推荐性价比高点的飞控

cc3d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是你不二的选择。

cC3D能用在450、550机架上吗,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是你不二的选择。

看看去

网友B:
apm 或者pix 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或者pix 也不错

大概多少钱

网友:
如果你只是穿越cc3d最好,另外可以推荐kk2.15带屏幕的,论坛说也不错,自己没用过。

如果多任务飞行apm需要额外配置 数传 gps模块 电源模块,就比较贵了,只是apm板子带壳应该300-400左右。
pix比较贵,光飞控就得600-800.

网友C:
qq飞控从来没炸鸡过,你什么原因炸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飞控从来没炸鸡过,你什么原因炸鸡的啊

一根线断了

网友:
晕啊,其实越简单的飞控越可靠哇,dji的naza 无缘无故掉下来情况那可是经常发生的啊。要是你觉得QQ不可靠,也可以试试kk 哇

网友:
哦,不好意思哈,我理解错了,你指的是要好飞的飞控啊,就目前而言,比QQ飞控好飞的必须是有定高和gps的,又得性价比高的,那就apm啦!个人感觉哇,cc3d不比QQ好飞,因为他们是同一级别的飞控

网友D:
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架?

比较渣仿大疆45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渣仿大疆450的

硬度刚度怎么样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度刚度怎么样朋友?

还可以我是挑选的那个沉金版本的还可以之前买过别的比较软现在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我是挑选的那个沉金版本的还可以之前买过别的比较软现在的不错

还用过别的机架么?可否给个店铺关键词

网友:
cc3d 或者 pix推荐 pix 我今天暴力飞行 pi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