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S1开关在中间想试一试姿态模式可一会绿灯狂闪,为什么还能搜到星?

楼主(2014-12-27):
精灵2S1开关在中间想试一试姿态模式可一会绿灯狂闪,为什么还能搜到星?

网友A:
搜不搜星和姿不姿态有毛关系? 除非你在室内飞

网友B:
调参中设NAZA-M模式了吗?

网友C:
你太早切换了。正常精灵自检完后,等搜超过6星后一会有一次爆闪绿灯的过程。那个过程就提示现在精灵要记录返航点的GPS 位置。也许就在那个时候碰巧你切换成姿态模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不搜星和姿不姿态有毛关系? 除非你在室内飞

因为起飞区为半封闭想用姿态飞GPS信号不稳定,怕飞控丢GPS信号抽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早切换了。正常精灵自检完后,等搜超过6星后一会有一次爆闪绿灯的过程。那个过程就提示现在精灵要记录 ...

我是在开控前就把S1切换到中间了,因为起飞区为半封闭想用姿态飞GPS信号不稳定,怕飞控丢GPS信号抽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中设NAZA-M模式了吗?

原厂的没调过,因为起飞区为半封闭想用姿态飞GPS信号不稳定,怕飞控丢GPS信号抽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起飞区为半封闭想用姿态飞GPS信号不稳定,怕飞控丢GPS信号抽疯!

只要确定OSD上显示是ATT姿态模式就可以飞了,无需关心搜不搜到星,搜到多少个星

如果没有切NAZA-M模式,飞控会处于混合模式,自动切换GPS或ATT模式,反而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确定OSD上显示是ATT姿态模式就可以飞了,无需关心搜不搜到星,搜到多少个星

如果没有切NAZA-M模式 ...

多谢您的热心解答,我现在没有OSD只有飞机和空,也没有图穿都还没有买米少啊,只是觉的S1开关在中间自己还能稳定的悬停和GPS时一样,有点纳闷

网友:
那最好到调参软件里确认一下,S1开关中档位置模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