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摄像头有没有av输出呢,是哪根接线?

楼主(2014-12-27):
如题,司马x5c上拆下来的,求科普,接av输出

网友:
一般情况下:红黑供电,黄黑av输出,
你可以试试,先5v供电

网友:
这个的黄线是控制照相录像的,应该没有av

网友A:
X5D的有,X5C的好像没有的,X5C黄线只是控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D的有,X5C的好像没有的,X5C黄线只是控制线

X5D出了吗